问个问题:堵头算螺丝吗?

楼主(2018-01-30):
刚找仓库拿二分一无头内六角螺丝,跟我说没有。后来说二分一堵头才说有?难道堵头不算螺丝吗?

网友:
不算。
堵头也许正是名称的,叫丝堵吧,属于管件~~~无头内六角螺丝,我感觉像是紧定螺钉

网友:
我们这归类到管件里,不算螺丝,但放在标准件库。

网友:
应该不算

网友:
楼主叫法不对,难怪库管不知道是什么物料。

网友:
不算,从功能说螺丝是紧固作用, 堵头主要是填堵和密封功能; 后者属于管件,主要用于流体行业。

网友:
堵头是管路用件,也叫丝堵
无头螺丝准确的将是指紧定螺钉一类的件,俗称顶丝

楼主:
了解,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螺纹有紧固或密封两种作用,一般说螺丝、螺栓都是紧固用,说螺堵、丝堵是密封用。

网友:
都带螺纹,至于叫法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理解

网友:
二者不是一个系列的,虽然结构很类似。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长得一样,所以我以为说无头螺丝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堵头是NPT1/2,这类属于 锥度密封螺纹,当然也有G1/2的管螺纹,是直螺纹,你的完整说法应该是我需要一个1/2的内六角锥度密封螺丝,这样说 怕是仓库听不懂吧,就像你说 我要1/2的无头螺丝一样,俗称的螺丝M20 那种的是属于紧固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