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怎么和自己买的普通管子相接

楼主(2018-01-30):
正在买了一根普通无螺纹的钢管,想把它与电磁阀相接,钢管外孔径27左右,电磁阀怎么选择以及需要加什么配件才能相接吗

网友:
多大压力?可以用塑料软管和快拔接头,也可以用卡套接头联接。

你这个需要做联接接头,看看电磁发那端多大螺纹。

网友:
电磁阀选择根据你的功能去选; 连接方式可以用紫铜管连接,也可以用塑料管;主要是选匹配的接头,及转接头;

网友:
电磁阀两端各加个卡套接头呗。

网友:
根据工况先选个电磁阀,看看接头形式是哪一种,然后配接头连管子就行了

楼主:
统一谢谢大家,我去网上看看零件看看

网友:
总结:都是正解

网友:
气路上的电磁阀,一般都是软管连接

网友:
如果钢管和电磁阀不能直接连接,那么就需要增加一个变径连接套了,可以自己定做的

网友:
电磁阀的选择基本和钢管无关,选完阀后配卡套接头,当然也有其它类型接头,用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