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瓶内部压强探究

楼主(2018-01-30):
请问各位大神???    150ml普通玻璃瓶内部压强达到多少会爆炸?

网友:
玻璃瓶耐压没多少吧!

网友:
啤酒瓶的耐内压力要求一般是16公斤(1.6MPa),实际的啤酒瓶子耐压一般都会比这个高些。

网友A:
玻璃属于脆性材料,可以使用simulaiotn模拟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属于脆性材料,可以使用simulaiotn模拟一下吧。

好吧 你说的这个软件 我不会用的。

网友B:
实验室玻璃容器的设计耐压一般是1.2个大气压(比环境压力高0.2个大气压),主要就是为常压设计的,当然不同的品牌会略有差异,但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封闭加压会爆炸,千万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玻璃容器的设计耐压一般是1.2个大气压(比环境压力高0.2个大气压),主要就是为常压设计的,当然不同 ...

好的 谢谢

网友C:
瓶子耐压取决于材质和厚度,像抽滤瓶是耐外压不耐内压,为了安全起见建议采用Brand的外面膜包被的瓶子!

网友D:
张口就嚷嚷有限元的它,知道玻璃的力学属性是什么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啊,一起研究一下呗。阁下有何高见,不妨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瓶子耐压取决于材质和厚度,像抽滤瓶是耐外压不耐内压,为了安全起见建议采用Brand的外面膜包被的瓶子!

都说的我没接触过 百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口就嚷嚷有限元的它,知道玻璃的力学属性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