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如何选择密封圆柱体的内表面

楼主(2018-01-30):
如图所示,该模型为一种空的圆柱体,使用workbench有限元分析是需要对内部中空表面进行设置,有谁知道怎么能选择内部的中空表面?

网友A:
想做什么设置?

网友:
他是要选择内表面,如果是SolidWorks的话,可以右键“选择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什么设置?

做一个 named selection ,然后选择该体的内表面

网友:
你怎么会认为有载荷或约束会加载在内表面上

网友:
很简单啊,你选择的时候,如果鼠标所在的位置有多个面的话,左下角会出现一排平行的面,你点击这一排面就会选择到你要的内表面
(三四年没有用WB了,不过应该不错的),你试试

网友:
之前学ansys的时候有过这么类似的例子,是先把圆柱体沿整体坐标系切分成8块,然后隐藏另一半就可以看到这一半的内表面,或者如果你知道内表面的代号,直接输入就行

网友:
对称模型应该切开的,然后约束对称。是不是受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