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刀、偏移的正确解锁姿势

楼主(2018-01-30):
断刀,偏移都是现场加工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本期的夹具一站到底将为大家带来正确的解锁姿势。

难题一:转角缸压不紧小零件的原因?

具体工况:加工产品为铝件,一面两销,但是销子行程很短,加工过程会有位移。

加工产品

思维碰撞

A:不是压不紧,是摩擦力太小。

B:红色压块做个定位销就可以了。

C:零件的周围给两个限位点。

难题二:304铸件铣外牙

具体工况:大力机床,修改304铸件,M14*P1.5.牙长10MM。实用Carmex刀粒。

思维碰撞

A:买个螺纹铣刀。空下刀,加个刀具半径补偿,螺旋下刀。转速一般是1500-2000转左右,分刀就是几牙几刀!比如螺纹深度是20,牙距1.5,那就是20/1.5,然后再凑个整数。单边可以分两刀,0.6一刀,0.15再光一刀。

难题三:刀具中间钻头老断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具体工况:

思维碰撞

A:排屑不畅

B:转速进给改改看下情况,还有中心顶尖进去时候,程序给出进给放慢,好定心。然后再按照正常速度进给。

C:钻4mm,退回起刀点。

D:这个中间的定位钻已经没有排屑的路径,所以会挤屑。中间钻头排屑槽跟刀片要平滑过渡,你那个排屑槽已经到孔里去了,那屑只能挤压成一块了。把中间钻头推出来,排屑槽高于刀片0.2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
刀具中间钻头老断就是因为定心钻进给太快,可以在钻定心孔的时候,进给速度慢一点,等定心孔差不多钻到尺寸时候再提升进给速度

网友:
最后的图片给赞。

网友A:
学习了,最后的图片是否属于U钻一类,对机床功率与刚性是否有较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最后的图片是否属于U钻一类,对机床功率与刚性是否有较高要求

这些是我们群内讨论时发的图片,所以对图片内的产品我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