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在UG工程图中怎么标注?

楼主(2018-01-30):
有两个尺寸都需要和基准A保持垂直。请问这个折线(在CAD中就是LE)怎么弄上去?

网友A:
编辑  新建指引线   勾选“带折线指引线”

网友:
楼上层主 大神是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  新建指引线   勾选“带折线指引线”

搞懂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