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瓶加注计量问题,请大家出主意

楼主(2018-01-30):
准备做一个加药装置,遇到一些难题,请大家来给点思路!
药筒内存放10g药,给红色圆柱内装药,每个装药重量大约20mg±0.1mg,把这整个过程做成自动化.
问题是如何称重?
第一种方法用直接称重的话,药品要加注的零件重量大约在1000g,加上药品总共重量大约1000.02g±0.1mg,这个计量难度很大,如何完成?
第二种方法用减重法测量,把10g药放在轻质漏斗内,检测每次减少的重量,这个好实现,但是关闭漏斗的附加零件又会很多很重,又没办法计量。
第三种方法用容积法,即做固定容积的量杯,但是附带出现的问题更多,更不好解决。
请大家帮忙出主意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小的微型计量泵?

网友A:
柱塞式计量泵,这个型号每次不大于43mm^3,可以利用。

网友B:
药的性状呢?液体?粉末?膏状?

网友:
不是发射药就好办

网友(点评):
现在电光天平少了,不然用配重法很容易实现精密称量,但是寿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式计量泵,这个型号每次不大于43mm^3,可以利用。

总体积大约80mm^3,这个估计不好实现,我查一下您说的东西的资料!您有这个泵的资料吗?或者链接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药的性状呢?液体?粉末?膏状?

药是引信里面的药,粉末状的,有时也用微小颗粒状,但以粉末居多,暂时按粉末考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体积大约80mm^3,这个估计不好实现,我查一下您说的东西的资料!您有这个泵的资料吗?或者链接也可以。 ...

你好,谢谢关注,这个是可以调节的,0-43mm^3.。上游还要加一个供油泵,自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