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怎么和自己买的普通管子相接

楼主(2018-01-30):
正在买了一根普通无螺纹的钢管,想把它与电磁阀相接,钢管外孔径27左右,电磁阀怎么选择以及需要加什么配件才能相接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液压阀(一般接口为G螺纹或者PT螺纹)和钢管(以外径和壁厚为主要参数)的连接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添加一个端直通接头。
例如:一个G1“接口的阀需要和φ28mm的钢管连接,那么就需要添加一个PARKER GE28LRED的接头组件。
对于你的直径为27mm的钢管如何与阀连接,你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接头,因为φ27不是标准的钢管直径。

网友:
订制一个连接套,给加工厂两边孔的直径及所需螺距

网友:
怎样的电磁阀。不是叠加阀呀。

网友:
没螺纹加工个螺纹出来。或者焊接个管接件

网友(点评):
看到钢管,还那么大,就知道是液压的 液压的 攻螺纹分分钟电磁阀报废的节奏,加工个连接件 端面O圈密封

网友:
找一个卡套接头,外径27就可以。

网友:
钢管套个外螺纹,在买个配套的电磁阀,淘宝里就有

网友:
液压设备是不用钢管的!这是常识you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