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选购问题

楼主(2018-01-30):
想在网上买个弹簧,结果网上卖弹簧的大多数都只给三个参数,如线径*外径*长度,那螺距怎么都不给啊,怎么确定力的大小啊,粗略的计算就可以。难道这东西都是标准的?

网友:
力=弹簧刚度*弹簧压缩的行程。选择弹簧注意压缩行程不要超过弹簧的极限压缩值。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呀。

网友:
还要知道材质吧

网友:
还有抗拉强度,卖弹簧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太多参数

网友:
确定是压缩弹簧还是拉伸弹簧,压缩弹簧需要知道圈数,拉升弹簧就不需要了。

网友:
问一下厂商,想要的参数就会都告诉你!

网友:
一般厂家是不会告诉你的,有些嫌麻烦,有些是真不知道,这个你可以看一下MISIMI的手册,上面有计算压簧的过程,比较直观,另外选用木宝上的弹簧,你就问他这个线径下最大和最小长度,自己就知道力量了,此外还有弹簧计算软件,网上都有,自己可以去看看,也很方便

网友:
逛了一下淘宝,还真的没有螺距

网友(2018-04-29):
你不给这些数据就相当设计弹簧了,又有谁会为了一个弹簧给你设计?

网友:
别太较真,现在的金属材料都做不到标准的强度硬度,弹簧厂家又哪里敢给你全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