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还有什么可以引起漏油?

楼主(2018-01-30):
结构 摆线针轮式差速器  卧式离心机   , 型号LWL530*300  ,皮带轮处有油飞溅(除了 油封) 和轴套光洁度 , 还有什么可以引起漏油,请大神解析。) z# p  J8 \- L( @! A

网友:
哪个皮带轮处漏油?与离心机轴联接的皮带轮还是与减速机输出轴连接的皮带轮?

楼主:
输入轴皮带轮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从离心机或者减速机箱体输入轴的轴密封处渗油,轴高速旋转,漏油会更厉害。

网友:
油的粘度很重要,还有温升

网友:
一般是摆线减速机通气孔堵塞和内部温度上升。

楼主:
会不会时窜动引起的漏油

楼主:
油温度50左右  68号壳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