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数控加工刀具选择

楼主(2018-01-30):
现需要加工钛合金材料,洛氏30度左右,最大直径4,铣刀最薄处0.4,钻头最小1,车刀、铣刀、钻头一般采用什么材料、经过怎么处理?我对这方面不太熟,请指教。

网友A:
手磨的锋钢刀具低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磨的锋钢刀具低速加工

用钨钢可以吧,表面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钨钢可以吧,表面需要做什么处理?

加工钛合金就是用一般的高速钢刀条,自己刃磨的角度来加工,转速别太快,因为钛合金材料不太导热,产生的高热量不会随着铁屑带走

网友(2019-03-20):
加工TC4的刀具,新型材料,比传统刀具效率提高10倍以上,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司陈先生索取资料13556607007

网友:
YG类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