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客户的展开图,遇到一个钣金件,请问设计树下的钣金怎么没了?

楼主(2018-01-31):
如图所示,没了钣金1,直接展开也展开不了。请问这是恩么做到的,要怎么弄出来?我试过拿其他的零件把钣金1删掉,删掉的话,零件也会没掉。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弄的。好奇

网友A:
你把命令退回到闭合角看下?可能是后面的没用到钣金的命令吧

网友B:
你这个零件上还装了3个螺钉。

网友C:
有4个实体,你这个是做的过程合并了实体吧

网友:
重点是  钣金1 怎么删得掉  我也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命令退回到闭合角看下?可能是后面的没用到钣金的命令吧

这个位置,应该没什么的吧,前面都画好了,后面没用钣金不奇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零件上还装了3个螺钉。

装可以装,这叫派生零件,直接往零件里插入另一个零件。他们都是这样插入焊接的螺母和螺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4个实体,你这个是做的过程合并了实体吧

这不是合并,这是派生

网友:
放上2014版本的档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可以装,这叫派生零件,直接往零件里插入另一个零件。他们都是这样插入焊接的螺母和螺栓的

我只是想说装了零件以后还能展开吗?没有这样操作过。

网友:
玩的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说装了零件以后还能展开吗?没有这样操作过。

可以啊,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出图展开图要    选择实体   。看来你也不知道    多实体钣金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