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货架立柱、横梁Q235挠度计算

楼主(2018-01-31):
请问挠度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L/200

网友(点评):
不要瞎说,

网友(点评):
确实有1/200的说法的。

网友(点评):
我认错!!!还有这简化的方法

网友(点评):
L 是什么鬼 我说我咋没搞懂

网友(点评):
L 是指梁长度,1/200是指挠度为长度的1/200。一般的库房要求是这样的,比较重型的会1/250,立体库一般1/300。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许用挠度

网友:
simulation,公式算不明白

网友(点评):
你除了simulation还会别的吗

网友(点评):
其实我simulation也是研究不久,书上的公式好久不用,一用发现单位都套不明白。就是希望楼主能把要求拿出来,我用simulation算下,和各位的结果对照下。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对,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一般几十个丝,如果要求严格的话,需要精确计算,还得看属于什么结构

网友A:
是按材料力学计算的

稍微给你透露点吧

网友(点评):
你是哪个公司的?我扣扣 16664681 能合作吗

网友(点评):
我在货架公司搞设备。。。是不负责货架的。只是耳濡目染一点。

网友:
楼主,把你的具体实例数据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按材料力学计算的

层主是负责物流设备哪一块的呢,交流交流

网友(点评):
仓储自动化 扣扣16664681 我是负责技术方面

网友(点评):
穿梭车。最近在搞子母车,水平比较次。。。。

网友:
这个问题应当是“专业的”,别搞踏了呀

网友:
根据理论力学分析受力,材料力学校核

网友:
该问题可能描述不清,建议你重新提问
梁挠度的计算公式是?
我有更好答案
最佳答案
简支梁在各种荷载作用下跨中最大挠度计算公式:
均布荷载下的最大挠度在梁的跨中,其计算公式:
Ymax = 5ql^4/(384EI).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q 为均布线荷载标准值(kn/m).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E = 2100000 N/mm^2.
I 为钢的截面惯矩,可在型钢表中查得(mm^4).
跨中一个集中荷载下的最大挠度在梁的跨中,其计算公式:
Ymax = 8pl^3/(384EI)=1pl^3/(48EI).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p 为各个集中荷载标准值之和(kn).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E = 2100000 N/mm^2.
I 为钢的截面惯矩,可在型钢表中查得(mm^4).
跨间等间距布置两个相等的集中荷载下的最大挠度在梁的跨中,其计算公式:
Ymax = 6.81pl^3/(384EI).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p 为各个集中荷载标准值之和(kn).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E = 2100000 N/mm^2.
I 为钢的截面惯矩,可在型钢表中查得(mm^4).
跨间等间距布置三个相等的集中荷载下的最大挠度,其计算公式:
Ymax = 6.33pl^3/(384EI).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p 为各个集中荷载标准值之和(kn).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E = 2100000 N/mm^2.
I 为钢的截面惯矩,可在型钢表中查得(mm^4).

网友:
我给你算

网友:
单位荷载法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是负责物流设备哪一块的呢,交流交流

我货架这块的,跟你们匹配的多

楼主:
抱焊梁 80*50*1.5 横梁长2000
P型梁 60*40*1.5   横梁长2000

惯性截面(积)矩是什么?怎么算
挠度是什么?怎么算?
能承载多少?怎么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