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承受的径向力或者倾覆弯矩的能力一样么

楼主(2018-01-31):
这两种直线轴承承受的径向力或者倾覆弯矩的能力一样么

网友:
两种结构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都是直线滚珠,对轴承来说都一样吧

网友:
我也一直不懂。后来把直线轴承改成铜套了
坐等高手

网友:
线规直接怼在上面载重的,在载重的同时前后移动
光杆一般腾空的,由其他部件给一个拉力推力来移动,负载一大直接变形
还有滚珠丝杆,这个的话用于前后移动,载重由线规支持,它只负责向线规或者直线轴承提供以个推/拉的力
多余的不说,楼下补充- -

网友:
不一样。

光轴与直线轴承配合用,直线导轨与滑块配合使用。

从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的结构来看,对于直接与导轨(或光轴)直接接触的钢球而言,直线轴承只有部分滚珠参与承载,而直线导轨全部参与承载;

从光轴和导轨的结构来看,导轨有类似V型的导向槽,而光轴没有。

从安装方式来看,光轴一般是两头固定,中间悬空(带缺口的直线轴承例外);直线导轨一般是其一面全部紧贴于设备安装基座,以螺栓固定。

网友(点评):
线规对侧向力和弯矩的承受能力比直线轴承高么

网友(点评):
直线模组都是用线规貌似可以承受侧向力和倾覆弯矩

网友:
一个滚珠滚道是钢的,一个滚珠滚道是塑料的,所以这两种差了可有不少。20的直线轴承,动载荷基本1KN以下,20的线轨,动载荷10KN以上。

网友:
这个选型手册上能承受多大的力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楼主是想问受力方式?还是受力大小,大小直接查选型手册啊。。

网友:
你这最上面一张图可是直线导轨啊,受力是直线轴承的3-4倍呢

网友(2020-03-10):
自动化行业都应用到的   直线导轨是用于精度高的  直线导轨本身也有分等级来的   直线轴承配合光轴使用    用于承重较小的物体  误差对比直线导轨较大   有需要详细了解可以咨询我我微信号 15990889920

网友(2023-07-04):
我也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