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20)—与密封元件接触的零件表面

楼主(2018-01-31):
楼主一般是直接按选型样本上的推荐标注
以下归纳图表多数使用情况下可以按其选择
与密封元件接触的零件表面    单位(μm)

网友:
这个很好,可以和机械设计手册对照下~~不一样的话,再做讨论

网友:
善于归纳,总结的热心人!给个赞!

网友:
顺便问句:大型真空(极限真空1Pa)容器动密封有求解?
机械密封真空泄漏率达不到,磁流体密封高温(130℃)性能达不到。

网友(点评):
18年要转真空设备了,关于密封可以研究一起探讨啊。

网友(点评):
准备做什么真空设备?

网友:
要是再把常用的密封件提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