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平面上两孔中心距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8-01-31):
图中两孔中心距如何设计?请大神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你这精度,直接拿卡尺卡就行,直接卡出最小尺寸,再卡出圆直径,做个Excel表一算就行了。

网友(点评):
要是1万件呢?

网友(点评):
修正一下,卡尺只要测两次一次测最小距离一次测最大距离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一万件有一万件的办法,“做插规,看划线”^_^

网友(点评):
保证工艺稳定,抽检

网友:
其实这种公差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一般是加工过程抽检+刀具更换前后检验;
客户要求必须全检的话,建议购买在线监测设备,设定好参数值,工件一放上去,就自动显示是否合格;
最后就是一句话,这个公差没必要全检;

网友:
数量少卡尺卡,数量多做工装。但这个精度,感觉数量再多还是卡尺方便。

网友:
一块板两个销,精度比你的高,销子装板上,再装个把手,手动或者气动插一插即可,合格能过不合格插不进去.

网友:
基准边呢?

网友:
一边固定另一端活动,两个圆柱检块

楼主:
图上的精度我是举个例子,主要是想知道这类孔间距,做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精度,直接拿卡尺卡就行,直接卡出最小尺寸,再卡出圆直径,做个Excel表一算就行了。

精度不重要,因为我是举例的,我只想知道这类孔间距怎么设计检具?

网友:
不同的精度有不同的检具。有气动、扫描、通止。可以做成数显、指针。。。样式很多

网友:
这精度,工艺没问题的话,一般都可以不用检验了,工艺有问题,也白检,还不够人工费

网友:
楼主这个精度,用卡尺是比较方便的了,数量太多,设计检具全检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精度,直接拿卡尺卡就行,直接卡出最小尺寸,再卡出圆直径,做个Excel表一算就行了。

保证工艺稳定,抽检

网友(2019-09-28):
我也想知道类似的孔距应该如何检验?楼主有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数量少的话可以用卡尺去量,数量大的话需要全检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检具设备

网友:
公差这本书上有的

网友:
孔心距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