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复合铣六角光洁度有问题

楼主(2018-01-31):
请教各位大师。我车铣铣六角(铝件)对边33,铣刀是12的铝用合金刀伸出长度38。S2800--F200顺铣。铣出来的平面不光有震纹。后来改用16的铣刀也是这样。一刀铣和2刀铣也区别不大。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是不是零件伸出太长,刚度不够,加工震动产生震纹,薄壁件,细长件装卡不好就会这样。

网友:
选择4刃铝用铣刀试试,S2000,进给1200.

网友:
有振纹是不是刀具伸出太长

网友:
1、可能是机床的共振问题,需要更改伺服放大器里边的参数
2、动力刀座有故障,例如轴承损坏
3、C轴插补与刀具的进给配合不完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各种方法试下来个人觉得应该是动力刀座的问题。

网友:
换成锋钢铣刀,后角大一点,加上浓缩乳化液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