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倒外圆角的机器

楼主(2018-01-31):
如图所示的一个环,在外圆面的切口二边需要倒圆角,请问哪位有批量性加工的机器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

你能做吗?

网友B:
留给工人一碗饭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给工人一碗饭吃。

提高生产效率,正是为了让工人吃得更好。

网友C:
什么材质?产量?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用冲压设备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产量?

球墨铸铁400,年产30万只以上

网友:
尺寸?精度?
磨削、仿形铣。。。。。

网友:
圆上的切口怎么出来的?冲床冲断的话,冲头改下,把圆角也硬冲出来;卧铣铣槽的话,就定制卧铣刀具一次性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