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是怎么实现纸无翘曲的

楼主(2018-01-31):
如图这种打印机,是怎么实现纸张平整打印输出的,捋平机构是怎样的,欢迎赐教,详细

网友:
全程都有压辊……根本翘不起来

网友:
还有加热装置吧

网友:
打印的纸不要受潮。不要放到外面过夜。这样打印出来就不会翘起来了。纸张只要稍微受潮就会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