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7)—中心出水钻头的出水孔是怎么作出来的

楼主(2018-02-02):
    采用内冷却钻头对提高深孔加工的生产率十分有效。
    它的优点不仅在于把切削液直接送到钻尖处,起冷却作用,而且还能发挥强制排屑和帮助断屑的作用。在孔深大于3倍直径时,采用内冷却钻头加工时其效果更为明显,但迄今为止,内冷却钻头往往限于直径3mm以上的钻头,正确使用HPC(高压冷却)系统,能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合金内冷钻头是一种孔加工工具,其特点从柄部到切削刃有2个按麻花钻导程旋转的螺旋孔,在切削加工中通过压缩空气、油或切削液穿过,起到冷却刀具的作用,可以冲走切屑,降低刀具的切削温度,增加刀具的使用寿命,加上内冷钻头表面TIALN涂层,更增加钻头的耐用度和加工尺寸的稳定,因此该内冷钻头比普通硬质合金钻头更具有优良的切削加工性能,特别适合用于深孔加工以及难加工材料。

    内冷孔加工工艺:

    工艺一:
    硬质合金圆棒制造工艺是这样的,先将钨粉挤压制成圆棒,中间的内冷孔是蜡,然后成型,脱蜡,真空烧结成型就成为合金黑皮,分单直孔,双直孔,单螺旋孔和双螺旋孔,用于制造钻头和铣刀

    工艺二:
    一种铜锡合金的线,直径从0.几到25MM左右,粉料在研磨后制成坯(棒料)之前把合金线一同挤压成毛坯的棒材,经过高温的烧结,大概温度在1200多度,铜锡线自然融化,就变成螺旋的孔了!然后棒料经过保温后,上五轴的磨床(一般为瓦尔特或瑞典的一些,变成精磨棒料,再根据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加工奥氏体,合金类,铝合金时螺旋槽一般为大螺旋槽,加工一般的碳素钢、低碳钢,高碳钢HRC45以下的螺旋角度一般就可以10-15度,要是直槽的钻头就无所谓了,然后再磨前角角度钻头直径小前角最好大些,相反就小些,后角一般就加工韧度较高的工件适用大的后角,切削铁屑容易翻出,缺点就是崩韧,可以采用负前角的刀具。

网友:
怎么使“蜡”“铜锡合金线”在压制的时候保持螺旋状态呢?

网友(点评):
烧红拧一下^_^

网友:
那些深孔钻的钻头更厉害。
请教楼主,这样钻出来的孔,粗糙度比得上绞出的孔吗?

网友(点评):
钻最好也就3.2吧,绞的话起步1.6

网友(点评):
钻头刚性好,强度又不高,钻孔的时候才里面跳舞的 你认为有精度吗

网友:
蜡挤压会变形么

网友(点评):
这个蜡和我们理解的蜡估计不同^_^

网友:
深孔钻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深孔钻的钻头价格比较高。

网友:
第二种应用比较广泛,第一种使用蜡成型的没听说

网友:
还有加热后拧一下的工艺

网友(点评):
不过,生产工艺确实是这样的,恭喜楼主猜对了

网友(点评):
螺旋能拧得准吗?不是吧?

网友(点评):
是中间的孔先做出来的,然后加热拧一下,拧的准不准是就要看刀具厂的工艺了

网友:
再请问冷却液怎么打到钻头里呢?它在转的啊,接头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有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旋转接头怎么保证不漏水呢?转太快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活塞内冷却道也是这类似工艺,只是活塞使用工业盐做冷却道模胚,铸造好后用水冲掉盐,

网友:
学习了,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共有九种工艺,看得眼睛都花也没太明白有什么大区别。
现在3D打印的刀也有了,不知道有没有做钻头的。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
谢谢!涨姿势了。

网友:
谢谢,学到了,见过一直没想过它的制作工艺

网友(2018-10-30):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2019-12-03):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