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架子焊接后变形

楼主(2018-01-31):
如图,钣金件的架子,焊接完成后红色方框里面的零件会变形,往前倾或者往后倒,另外就是红色方框里面的钣金件折弯完成后就会变形,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型

折弯之前的平板是有校直的,你的意思是在折弯之后做校直吗?

网友:
加筋  点焊

网友:
反向矫正,焊接时热应力过大产生的热变形。

网友:
这么薄的板子,焊接之后一定会变形的,应该做上加强筋,或者是改变一下焊接的方法,例如点焊

网友:
板加厚,或折边宽度加大。

网友:
薄板焊接,变形是必然的。建议螺栓连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要求高的话,可以做几个工艺孔,光孔,用螺母吊死固定,然后点焊,不要用满焊,可能变形量会小一点

网友:
增加工艺压型,防止焊接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