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设备进行强度计算?

楼主(2018-01-31):
在机械结构设计中为了要求设备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强度性、外观美化、屏蔽电磁干扰、散热等等方面会对设备进行分析。
今天主要想从设备的稳定性和强度性进行请教,比如这台是我们公司请设计公司设计的医疗台车(由于未上市所以会遮盖下,请原谅)。
1.这是一台普通的移动式医疗台车,使用的时候通过双手紧握键盘手柄,通过4个脚轮推动设备。
2.在手术过程中需要随时移动悬挂臂,悬挂臂是可以空中定位的重量是7kg,长度是1.8m。
3.台车总的高度在1.9m,由于台车高度较高,而且有悬挂臂所以需要在设备的低端增加配重,防止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倾斜。
4.我想问的就是设计公司是怎么计算增加配重的?如果是您自己设计台车关于强度和稳定会如何去考虑?

网友:
那请问贵司这么无知,如何考察和审核工业设计公司的作品

网友(点评):
那贵公司怎么去操作的呢?我们都不是太懂。

网友(点评):
阁下的武功造诣,和那个宇宙立方如出一辙

网友A:
归根结底是计算重心,加了配重,然后臂完全伸出后,你看看机器重心在哪里,重心 和四个轮子的相对位置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规划好呢,最起码跟实际偏差不会太大,大神们您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
simulation试一试

网友B:
照着你们总工的脑门拍一下,让他给你想个点子

网友(点评):
都没有总工,我们就7个人的微公司,这块是我对接,目前设计公司是在脚轮的位置上方添加配重,但是具体添加多少不知道,就是慢慢添加看看结果,直到合适为止,但是我感觉机械设计应该有参数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网友(点评):
“慢慢添加看看結果”這句好嚇人,這可是醫療設備哎。。。

网友:
从整体来说,做先计算稳定性;再计算强度,做强度计算时,考虑哪个地方受力比较大?力如何作用的?是单独受力还是弯扭组合?约束的边界条件是啥?安全系数是否考虑等等。因为看不到结构,也没有图片,就笼统说下。

网友:
怎么加配重看你实际使用需求吧
比如上下坡的时候允不允许车子发生倾倒,假如轮子被卡住的话 把手处多大的推力会使车子重心跑到轮子外面去
最后,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越轻便越好

网友:
用在医疗上的

网友(点评):
对啊 ,怎么了?

网友:
就这两天在自学机械设计,课本讲的技术设计流程
  先确定主要零件的基本尺寸:
1.机械的运动学,动力学分析(涉及到理论力学)
2.零件的工作能力设计,一般有强度。刚度(材料力学),振动稳定性,寿命(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是腐蚀,磨损(这两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晰的定量计算过程),疲劳(机械设计)等准则
  然后画出装配草图及总装配草图,这时候就会对所有的零件的外形及尺寸进行结构化的设计,相邻零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知道了
到这个时候才可以精确的定出零件上的载荷,决定影响零件工作能力的各个细节因素,之后才可能对一些重要的或者外形及受力情况复杂的零件进行精确的校核计算,然后根据校核结果反复修改零件的结构和尺寸,直到满意为止
  之后设计工作图,要充分考虑零件的加工和装配工艺性,零件在加工过程中或者加工完成后的检验要求和实施办法
  最后画图纸

网友:
翻一翻书,有具体的算法!

网友:
我知道,配重块肯定不是加在医用设备上,如图。

网友:
由重心和支撑点位置关系决定,重心位于两支撑点位置之间不会倒,位于两支撑点位置之外就不稳定了!

网友(点评):
目前所增加的配重是位于上图中的第一示意图一样,就是在脚轮的地方增加配重,目前的方法是慢慢增加配重,然后通过移动悬挂臂来测试设备是否稳定,我其实想从理论力学的角度知道大师们是怎么计算的?用软件自带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归根结底是计算重心,加了配重,然后臂完全伸出后,你看看机器重心在哪里,重心 和四个轮子的相对位置是否合 ...

结构画完,就会看看机器重心呀,3D软件自己就给你重心位置了,平常设计转动的设备就是这样看,保证重心就是在转动轴上

网友:
你上学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理论力学第2章就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C:
你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算下重心就行了,你自己先行把重心定在轮的中心,然后算下重心右端的力臂长X重量(自身悬臂重量再算上悬挂重物重量)只要小于等于左边的力臂长X重量(自重+配重块重量)就行了,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反正最后别让重心位于右轮的外侧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还要考虑这个设备不是静止的,要加推力摩擦力进去计算。

网友:
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照着你们总工的脑门拍一下,让他给你想个点子

这方法挺好的,熊国的直升机就是这么造的……

网友:
个人觉得设计公司做法没错,这里添加配重简简单单的计算是算不出来了,考虑因素太多。它不是放在那里看他的平衡,而是要看他使用过程中的平衡。就像车辆的安全性检测你计算数据一堆最后碰撞时不还是有不合格的吗。

网友:
要计算倾翻力矩,还要考虑上坡下坡的稳定性,重心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挺好的,熊国的直升机就是这么造的……

目前产品的总重量为150kg,怎么样测试我用多大的力把设备可以推到?以及在移动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倾倒?您告诉我方法就可以。因为之前都没有去认真算过。

网友(点评):
水平负载一般取重力的1/5,然后计算平衡

网友(点评):
另,注意结构刚度,共振,曲屈,动载……同时考虑视觉上的安定性,使人有安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算下重心就行了,你自己先行把重心定在轮的中心,然后算下重心右端的力臂长X重量(自身悬 ...

我想知道如何去计算设备在移动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倾倒?或者施加多大的力会发生倾倒?如何去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画完,就会看看机器重心呀,3D软件自己就给你重心位置了,平常设计转动的设备就是这样看,保证重心就 ...

根据上图所示设备在移动过程中是否稳定?需要施加多大的力会发生倾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算下重心就行了,你自己先行把重心定在轮的中心,然后算下重心右端的力臂长X重量(自身悬 ...

重心位置在脚轮的中间(脚轮用4个立柱代替),如何计算设备在运动过程中保持平稳呢?会不会有倾倒的可能。

网友(2018-08-15):
俺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