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计算,算晕了,求助伟大的大侠们

楼主(2018-01-31):
请哪位大侠帮忙计算一下:
   算式如下:
   a2+b2-2abcos(c₁+Θ)=x2+y2
   a2+b2-2abcos(c₂+Θ)=(L₂-x)2+y2
   a2+b2-2abcos(c₃+Θ)=(L₃-x)2+(M₃-y)2
   求:x、y、Θ,其余为已知量。
   非常感谢。

上面的a2是a平方。以此类推其他后面是2的都是平方。文本编辑一发出来就变了。

网友:
简单说,这是超越方程。需要用数值方法
一般来说,先要估算初值

网友:
没法用解析法求解,只能用用数值解或近似解求出近似值。

网友(点评):
你要觉得没法求出解析解,你也给出推导,别张口胡说,你就一面B二世

网友(点评):
路遇疯狗咬人,只能无语。

网友(点评):
喜欢骂人的人,证明他离不开别人!通过骂人来刷自己的存在感。有点可悲

网友:
我觉得公式可以先自己做做简化变形,见你的三个公式分别编号为公式1,公式3和公式3.将公式1与公式2相减过后简化得到
x={2ab【cosθ(cosC2-cosC1)+sinθ(sinC1-sinC2)】+L22}/2L2同样道理我们将公式2与公式3相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三元一次的方程,这个时候将x的值带入可以得到Y与θ的关系试,这个时候我们将X、Y数值带入,三角函数比较方便做降幂处理具体这个我没算,这样就可以的到一个θ的一元一次的方程看看能不能求解出来,只是提供我的想法和思路

网友:
看都看不懂

网友:
没有明确的已知量,不好解啊目测有点像三角形的3边关系

网友A:
mathematicA 直接写进去让它运行好了。

网友:
我的小思路:
通过几何关系,算式可以看成三个原点确定的圆两两相交,确定相交的可能区间,然后根据θ分析:
1.找特殊点
选取两个圆为假设对象,当两圆相切时,计算θ值并用第三个圆验证(组合、计算、验证)
2.以两圆相切时为分析点,确定区间分析:
当θ变化,圆的半径的变化规律,验证是否有圆相交的情况出现。若有,求出θ范围。(画出半径平方的余弦图形,分析余弦函数的单调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hematicA 直接写进去让它运行好了。

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B:
方程组怎么来的,方程的左边如何用余弦定理简化一下,未必不能得出解析解,甭听有些二B瞎B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程组怎么来的,方程的左边如何用余弦定理简化一下,未必不能得出解析解,甭听有些二B瞎BB

把你化简后的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出来,别说模棱两可的话!好不容易在社区里遇到你这么一个明白人!社区里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网友(点评):
universal,看到你在社区里到处攻击别人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图?本来就是讨论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误的,请把你的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出来。

网友(点评):
你最佩服他?证明你阅历不够

网友(点评):
呵呵!被人不断点名也是一种荣幸!100多万人的社区,唯独如此钟情,关注我,能不荣幸否?有一种人就是很可悲!

网友(点评):
社区讨论问题本来就是各抒己见,敢于亮出自己观点的人是一种自信,勇敢和乐于助人的表现。唯独那种可悲之人自己或许没有观点,或许自卑到不敢明确亮出自己观点,还如此自负!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生活中这样

网友(点评):
生活中这样的人多了!见怪不怪!难道路上遇一疯狗咬人,我也要上去咬他一口不成?!岂有此理?!

网友(点评):
你头像好,所以关注你啊~~哈哈

网友(点评):
不需要你佩服,别基础东西嘛都不是还满口胡说就行,不想想你自己错在哪总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们这帮五毛就是素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