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sw怎么画?

楼主(2018-01-31):
这个用sw怎么做

网友A:
倒圆角?用倒圆角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圆角?用倒圆角命令

我不知道要怎么画

网友A:
把鼠标放在两个面的交线上,击右键,选择倒圆角。

网友(点评):
这样操作是倒不出图示效果的

网友B:
倒圆角都不会,开玩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圆角都不会,开玩笑吧

楼主可能刚开始学吧,对软件命令不熟悉,很正常。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放在两个面的交线上,击右键,选择倒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客气!不会的知识,就发帖多问,论坛里热心人还是很多,都乐于助人。

网友:
就是一般的倒圆角命令

网友:
楼主要是遇上某些人能被刺激死~~

网友(点评):
你是说水立方么

网友(点评):
@qq642446015 还鸟巢呢

网友:
都是从最基础开始的,加油

网友D:
圆角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角 很简单

动手试试。

仔细看图,这圆角是等宽的。

网友:
没法发帖了吗

网友E:
对比看下,差别就在圆角上。

网友F:
这个圆角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比看下,差别就在圆角上。

动手画了下,shentu大神说的对 确实不同,需要改下圆角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圆角不对吧

需要改下圆角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改下圆角参数

修改了,但是楼主发的图怎么感觉不像是正规教学图纸

网友(点评):
感觉你改错了地方。还是没找到门道。

网友:
至少现在知道了啊

网友:
隐去相切相贯线。不用画。

网友:
这个是要怎么做出来啊

网友:
面圆角-固定寬度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