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密度高硬度海绵,请教

楼主(2018-01-31):
突然想DIY做几个海绵靠垫,或者再加一个可以搁在SUV后面的小床垫(到野外时可以小憩)。不喜欢很软的海绵,我查了一下海绵是有密度和硬度之分的。密度大于45就是高密度,小于18算低密度,介于两者之间是中密度海绵。同一密度的海绵硬度可以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买到可靠的高密度高硬度海绵?怎么分割到合适尺寸呢?

机械工程师这个职业真是挺好的,但如果不能利用自己的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就算不及格~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提的好!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损我们这些劳苦大众?
在网上搜海绵厂,跟他们说你的需求,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案,我家做沙发,曾经直接找的海绵厂。

网友A:
鹰大大挺会享受生活,而且挺有品味;把工业思维都衍生到生活中,真是善于思考啊;之前我做过一个自动化抓取项目,其中选用了海绵真空吸盘,因为对于产品得表面有要求,海绵吸盘得硬度不能太硬,所以对于此我做过一番总结:工业中常用的海绵按结构分为高密度海绵、中密度海绵、低密度海绵三种。高密度的海绵,孔多,很饱满,经常用来做吸音棉、沙发垫、软包等材料;通常密度高的海绵硬度也高;中密度、低密度的海绵用来做一般的保护材料。相同密度的海绵软硬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建议你选用中密度海绵,否则很硬,对背部会有损伤。一般海绵形状,大批量是开模制作;如果要DIY,那需要雕刻机按数模铣出人机工程曲线了。

网友:
淘宝上少且没几家,京东多,可以制作各种靠垫,一般按照厚度和面积来算价格的,越厚的越贵,越大的也越贵,但是都是方形的,要是需要那种复合人体的仿型靠垫就要另想办法定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大大挺会享受生活,而且挺有品味;把工业思维都衍生到生活中,真是善于思考啊;之前我做过一个自动化抓取 ...

海绵还能硬到伤人的程度?我还是喜欢硬一点的。

我上次去海岛旅游,看到渔民经常用泡沫塑料做漂浮物,有一种黑色泡沫比较硬,比包装材料那种泡沫要硬。其实这种泡沫做床垫子或坐垫也很好的。这种泡沫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还能硬到伤人的程度?我还是喜欢硬一点的。

我上次去海岛旅游,看到渔民经常用泡沫塑料做漂浮物, ...

泡沫脆性很大,稍微受力就撕裂了,弹性也差很多。你说的那种叫泡沫海绵。

网友:
买一个充气的咋样,不占地方

网友(点评):
好啊,大侠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还能硬到伤人的程度?我还是喜欢硬一点的。

我上次去海岛旅游,看到渔民经常用泡沫塑料做漂浮物, ...

因为上次我去供应商那里,他提供了三种泡沫给我现场确认,其中最硬得用手捏压是有些费力得,自我感觉皮肤长时间接触会磨起泡呢;黑色泡沫塑料是由大量气体微孔分散于固体塑料中而形成的一类高分子材料,具有质轻、隔热、吸音、减震等特性,这种样式得泡沫网上有卖得,或者原材料市场零售也会有得。

网友:
靠垫一般都用记忆海绵吧?

网友(点评):
记忆棉靠垫我有几个,感觉还是软

网友B:
渔船上的,是常用于冰舱的舱盖,近20厘米厚。是比较硬,化工产品,气味很大的,不健康。很普通的,渔船集中区都有的卖的。

鹰大大,可以考虑天然橡胶类的,产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渔船上的,是常用于冰舱的舱盖,近20厘米厚。是比较硬,化工产品,气味很大的,不健康。很普通的,渔船集中 ...

感谢兄弟指点。天然橡胶哪里可以买到正宗好货?

网友C:
密度 和 硬度 有区别,可以加添加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度 和 硬度 有区别,可以加添加剂

自己不能添加吧?应该是工厂里。

网友:
聚氨酯发泡剂。
有多种细分规格。
可以很软,软到软不拉他它自己都难以站住。
可以很硬,硬到发脆。
有单组份的,有双组份的。都可以在模具里塑形,还可以用合适的刀切割。
可以调整组份从而调整硬度。
多年前软的硬的都做过。供货商的电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指点。天然橡胶哪里可以买到正宗好货?

在YY直播里,有位河北美女旅游达人凯瑟琳,常驻曼谷,有店面与微店,她说有100%纯天然橡胶的床垫(你买来切成二半用???)。
我没买过,你这样问,我就比较“单纯”的回答。

网友:
鹰大,能把我每小时只能发一个主题帖的限制取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