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现相当难转动,找不出原因

楼主(2018-02-01):
我有一个塑料制件,芯轴是金属,塑料是增强PP,包裹着芯轴,成品使用时芯轴可以在塑料中相对转动。以前没有问题,最近制品从库房取出,使用时,发现相当难转动,找不出原因。采用工具将芯轴转动数十次后,用手旋轻松,但是放置几小时后又手旋不动。

请教,什么原因这样?材料?温度?

网友:
芯轴变形了吧?外界因素使芯轴发生的变形,有可能是温度,外力等。

网友:
应该是温度低了,现在冬天嘛,你转动一会摩擦生热,可能就好了

网友:
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楼主:
增加图示

网友(点评):
空白的图?

网友(点评):
不知怎么图显示不出来

网友:
塑料的塑形变形很大的,对温度很敏感,当芯轴于塑料摩擦产生热量会使套变大,所以旋转,放置时间长了,塑料收缩,就又转不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吧

网友:
热胀冷缩  塑料的收缩率是多少    查一查

网友:
我也觉得是温度。

网友:
塑料有没有定性处理

网友:
这段时间天气温度较低,金属杆镶在塑料套内,塑料套低温下会收缩,所以你最开始转动会有助力,才会比较卡;转动一段时间后温度会升高,这时塑料孔变大,则会变的松一些。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零部件,如果有高精度要求,建议在室温空调环境下装配。

网友(点评):
您的描述跟我的现象非常一致。夏天入库的PP成品。带嵌件。

网友:
查一下塑料件热变形尺寸系数,我记得能查到这个尺寸,然后看看怎么弄吧,如果这个产品用的范围地域比较广,估计就要修改模具了

网友(点评):
使用地域广,PP里面加纤维了

网友:
PP材质的收缩率是1%-2.5%,远大于金属材料,所以应该是低温抱死了

网友(点评):
我做了实验,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PP是增强的而且里加了玻纤

网友:
既然这么多人说是温度引起的尺寸变化,那就测测呢。数据才有说服力。

网友:
可能受温度影响冷缩,你可以拿到屋里恒温放置一段时间试试

网友(点评):
答复各位贴友:由于条件简陋,于是将制品放入水温35°上下持续一小时,扭动轻松。由此可以确认是温度的影响。

网友(点评):
现在论坛不知咋搞得,不能回复,也不能上图啊。只能用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