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辆前后驱动桥位置颠倒,对车辆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8-02-01):
今天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将工程车辆上的前后驱动桥调换位置,车辆还会正常行驶吗,对车辆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琢磨的路子很好,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前后通用性?

网友:
一辆工程车,前后桥都能驱动,要改装成什么呢?

网友:
你就想象成车辆倒着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