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垫片自动上料方案求助

楼主(2018-02-01):
图片是波垫的图纸和实物,需要全自动安装到一根轴上。波垫目前有防锈油,一袋一袋的包装,防锈油可以去掉。

前期已经跟国内的和国外的振动盘供应商沟通过,国内的直接投降做不了;国外的说风险非常大,不做。
所以求助社区大神,有做过的可以提供相关经验,有可以做的供应商可以介绍。

急需,先谢过了。

波垫图纸

波垫图纸

波垫实物

波垫实物

网友A:
物料太薄,不好加工,加工时变形大,很难保证尺寸,弄不好就是废,。做这个的可能还真不多。
10几年前接触过,是哪个项目上用的,也记不大清楚了,先想想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几年前接触过,是哪个项目上用的,也记不大清楚了,先想想再说。

先谢谢了,在线等大神答复

网友A:
以前好像在离合器和轴组件上用过。你在网上搜波形垫圈供应商能搜出一大堆供应商,南京,江苏,无锡做标准件的很多。有一个南京宝宇标准间公司,专做标准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在离合器和轴组件上用过。你在网上搜波形垫圈供应商能搜出一大堆供应商,南京,江苏,无锡做标准件 ...

我想要的是波垫自动上料的方案或者供应商,不是要波垫的加工商啊,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波垫自动上料的方案或者供应商,不是要波垫的加工商啊,大哥。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B:
振动盘做不了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啊
如图

网友C:
硬度如何,是否可以参考螺丝的供给方式

网友:
或许楼上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如何,是否可以参考螺丝的供给方式

硬度65Mn的,但是你说的螺丝的上料方式不清楚,是否有照片或者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度65Mn的,但是你说的螺丝的上料方式不清楚,是否有照片或者视频?

若有的话可以发到我邮箱zj_walson@163.com,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做不了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啊
如图

这个不行的啊大哥。

网友:
三国群英2的地矛乱刺怎么样,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的啊大哥。

那就再想办法!

网友:
打散压散(有油的,吹散是没戏了),再来个歌里的浏阳河那种输送带,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了吧。

网友:
圆盘型的振动盘能做,但确实风险很大,没人肯接单到正常如果油除不净,会粘连的很禁,分不开的,试试将垫圈成排倾斜摆放,用棘轮分料,个人想法

网友D:
原来我想过用磁铁分离法做,但后来没有接到单,没有实施下去。

网友:
如果正反是一样的话,可以参考链条挡片的上料方式

网友:
这种垫片与弹簧垫片哪种好?

网友:
用做一个仿行的吸头破真空吸 把料的防锈油去掉 再把他用一根光轴叠放起来

网友:
不好说,说不好

网友E:
我给你专门设计一个震动上料机,核心部件如图: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专门设计一个震动上料机,核心部件如图:

没看明白啊,能否讲解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想过用磁铁分离法做,但后来没有接到单,没有实施下去。

试过了,感觉不行

网友F:
可以用振动盘上料,波纹垫要清洗去油脂,只用震动盘,无需加直震

网友G:
你这个是伺服马达的波浪垫圈吧...
以前也做过这个的上料,看我帖子,一期方案选了帖子里8楼大神的办法,但其实效果一般,成功概率不高,即使做成2组,也还是够呛..
后来项目变更也就没深入研究下去了,算给你个参考吧,后期有好办法,也知会一声

网友H:
垫片正反有区别吗,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垫片正反有区别吗,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可以做的

没有区别,正反面是一样的。

网友I:
从上面向下面扔,下面设置一个输送链,链条上设置一个短杆子,只能挂住一个,有时会挂上,有时会挂不上,只要能挂上,取下就简单了。

这是我之前设计橡皮经自动捆扎系统用的分料机构的思路。

也可以在斜坡上设置一个塑料板,后面输送链上用电磁铁,设置为只能吸住单个垫片,电流调节到刚合适,后道机构就自己考虑了。

还有,这个垫片之间按说不会粘连的,参见药片灌装机,看能不能向挖孔后的模具里面扔,等垫片与模具孔内完全贴合后把面上的倒掉,然后取出来,但是有可能会有多片在一个坑里,因此坑的精度要好点,或者还是和上面一样,弱磁,翻转后让多余的垫片掉下来。

仅提供思路,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上面向下面扔,下面设置一个输送链,链条上设置一个短杆子,只能挂住一个,有时会挂上,有时会挂不上,只 ...

谢谢。
我这边仔细想过,还是觉得用料带的方式比较稳定,垫片在冲床上的时候不完全冲掉,留一点,然后做成一卷一卷的料带,到设备上后再用冲头冲掉就行了,这样永远是一个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振动盘上料,波纹垫要清洗去油脂,只用震动盘,无需加直震

本来就没有油脂,干燥的。振动盘不行的,找的国外的供应商都搞不定。

网友:
见过用3爪张开上料

网友(点评):
有以下疑问: 1、出料杆是否是上下运动穿波垫?若是的话,是否会穿多个垫片? 2、若出料杆上有多个垫片,磁性取料器是否能保证每次取一个? 3、就算磁性取料器取多个料旋转到目标轴上穿进去,怎么保证后续的单个.

网友(点评):
第三条没写完, 怎么保证后续波垫能够一个一个的出料?

网友:
回答:
1、出料杆穿波纹垫,靠自身振动处理掉一部分,但仍然会穿多个垫片。振动主要的目的是让垫片和出料杆的波纹状台阶面完全契合。
2、根据经验,取料器一般会拾取1-3个垫片,取料器的波纹状拾取面要跟垫片完全契合。
3、工作臂旋转过程中,依靠挡料器干掉多余的垫片。

网友(点评):
明白了。 但是就目前情况,波垫厚度0.15mm,两个波垫按照形状完全重合在一起后,太薄了,挡料气缸不一定能够挡的掉啊。 这种方案您之前有实物做出来过吗?

网友(点评):
挡料器不一定能够挡掉,字打错了。

网友(点评):
另外,在请教个事情,上面那个磁性取料器有这么小的吸附力的吗?是否有品牌或者联系方式能否提供,谢谢。

网友:
拾取几个无所谓,取料器的凹槽有效深度设置为0.2左右,挡料器用硬塑胶等材质,和取料器可以0间隙接触,应该可以分离。

网友:
我们也在做这个自动上料,不过是和平垫片还有轴承端盖配合着一起锁,如果楼主那边有成功了麻烦传授一下经验,先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没有油脂,干燥的。振动盘不行的,找的国外的供应商都搞不定。

震动盘真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震动盘真的可行

料苍也行啊   用真空吸取料

网友(2018-04-09):
很想知道楼主解决了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伺服马达的波浪垫圈吧...
以前也做过这个的上料,看我帖子,一期方案选了帖子里8楼大神的办法,但其 ...

我猜也是组装伺服电机的

网友(2018-06-18):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做不了可以考虑其他方式啊
如图

这种会卡料,洋三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专门设计一个震动上料机,核心部件如图:

不会叠料吗,哪个是振动的

网友:
这个安装在电机的波形垫圈只能一个,多了、少了都不行,在取/上料结构不是100%可靠情况下,是要加物料多少检测机构的。以前同事做过波形电机上加垫圈的案例,虽然机构效率不高,但没有多装、少装问题。

网友:
三个条形磁铁包围波垫悬浮上料,搞定!

网友:
你的联系方式,我这边可以做振动盘,有类似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