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方向用的链条,张紧轮部位的链轮总掉链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01):
      做的清洗设备,电机带动辊刷转动,采用链条传动,如图,张紧链轮处总是掉链子,目前三个链轮的高度基本一致。请问掉链子的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底下加个拖的

网友(点评):
是托的吧?^_^)

网友:
参考这个结构

链条张紧

链条张紧

MFC
这是自动张紧机构吧?长时间使用的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
张进的,那这边就是松边了,你这还水平放置的,肯定会掉了,改用弹簧一直拉紧就会好了

网友:
链条松边太松,链条的滚子与链轮的齿槽不能完全啮合。参考4楼的从外向里张紧

楼主:
竖直方向这样没问题,因为是水平方向,链条自带重力,调好之后用一阵子就又掉了

网友:
从外向内支撑,再有弹簧保证,一般是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不是吧,我咋觉得这4楼的意思不是你们说的呢。我觉得4楼的意思是张紧用一个轮子,再一个轮子在链条的斜对面压住

网友:
这距离看,向内张位置不够了。距离长,容易掉,弄两个向内张紧轮可以过渡试试

网友:
4楼那蓝色的是啥机构,好奇。反正链轮便宜,实在不行用3个,品字形排列,链条张紧成蛇形

网友(点评):
看着像张紧器吧,带弹簧的。你这头像还是动态的,有点意思

网友:
齿轮下面做个盘子托着

网友A:
把链轮放在外面,在用个涨紧器,有弹簧可以一直压紧。
用链条导轨驮着链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链轮放在外面,在用个涨紧器,有弹簧可以一直压紧。
用链条导轨驮着链条呢?

嗯,一看颜色这么特殊,应该是成品,一搜果然有卖,不过价钱比链轮贵太多了

网友:
楼主所拿出来的这种设计,其原因会有哪些?

我认为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

1)设计者,仍处于理想状态下的设计阶段,换句话说,软件里看着没问题,就认为没问题的水平,预想不到实际现场上那些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意外”。

那,怎么升级到更高的层次?动手干现场。新手不让碰机械?那就扫地呗。

前几天一位社友的机构设计缺陷就说明,这位没怎么干过扫地的事儿。

我不是埋汰任何人,而是在埋汰这浮躁的环境。

大家都在浮躁,你敢你能沉下来,就能在机械上“无缘无故”地发现出自己的优势了。

去干别人不干不敢干的事儿,才会有更高的利润率。

“沉”,现在就是高利润率的方向。

2)省成本,省到机械都没法干活儿了。

想不出第三点。。。

网友(点评):
浮躁的社会没办法、、、、、、、、

网友(点评):
精辟,入木三分!

网友:
楼主这设备链条这种方向的安装方式是机械设计里面的大忌啊,一般都是链轮的轴心与地面平行,而且你的链传动也没有涨紧轮机构。但你们设备已成形,大改也是不现实的,建议在掉链子的链轮位置增加一个拖台,维持链条不掉吧。

网友:
装2个张紧轮不就好了,而且用2个的话也不用像只用1个张紧轮那样死命的张紧

网友:
你在淘宝搜 "摩托 导轮" 找那种两边凸起直径大 中间直径小的 应该能挂住。

网友:
有种张紧装置,把两端链条卡在一起,图中这种张紧,不敢用

网友:
链条反松,张紧力不够自然容易掉

网友:
做个链罩罩起来,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紧用的,换成宽一点的圆滚就好,不用链轮

链条为什么会断?

网友:
张紧轮旁边再加一个链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