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衬套安装方法

楼主(2018-02-01):
在板件上安装带肩衬套,可以用什么方法,图示的衬套安装方法(金属衬套边缘一排压凹)学名是什么。

网友A:
一般用热装或冷装法。板件面积太大,热装显然不合适,可以用冷装。我们以前采用液氮冷却衬套,衬套受冷收缩,然后装进去内孔。

网友(点评):
冰水冷却衬套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热装或冷装法。板件面积太大,热装显然不合适,可以用冷装。我们以前采用液氮冷却衬套,衬套受冷收缩 ...

谢谢,那这个零件边缘的一圈压凹是为了固定吗,学名是什么。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衬套,但是见过这种安装方式。又可能设计或者加工的时候,衬套与孔的配合太松了,用一个类似一字螺丝刀的敲打挤压成套变形,从而达到涨紧目的。很多小轴承安装的时候过松了或者没法装盖板就是靠挤压旁边达到固定作用。

网友C:
看痕迹应该是上了压机的

网友:
一个传导套,

网友D:
你这个铜套上面没有石墨,不知道是不是导向作用的,我用了这么久米思米的配件还没看到过台阶上有压痕,应该是用来锁螺丝用的。

网友E:
应该是用来旋转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痕迹应该是上了压机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但是国内有没有专门的工艺来做这个,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来旋转取出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铜套上面没有石墨,不知道是不是导向作用的,我用了这么久米思米的配件还没看到过台阶上有压痕,应该 ...

不是,是用来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衬套,但是见过这种安装方式。又可能设计或者加工的时候,衬套与孔的配合太松了,用一个类似一字 ...

是这么回事,就是用来固定的,有相对应的工艺名称吗,如何要求供应商进行加工。

网友F:
看压痕应该是经压力机压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压痕应该是经压力机压装的!

这个零件是间隙配合,周围压出的凹槽是为了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