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都来看看水货的方案

楼主(2018-02-01):
没事干决定要搞一个简易的链传机构。大体就是要手轮摇,两个链传。传递扭矩大概最大100Nm吧,全寿命可能就用不超10次的。所以一拍脑门,决定08B-1。13-38,21-38。

大概就是这样,尺寸不一定对

想着就挂在一个大概4mm的板上得了。当然板子要折弯一下

现在在搞中间那个轴时候,自己画乱套了。大概这样的,看起来好别扭
瞬间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卖早点。。。
大神,来指点一二。

网友A:
除了这俩链轮结构设计的别扭,其余也没啥问题
就改一个地方,两个链轮做成一体的,轴承位同心也解决了。

网友(点评):
看到蚂蚁大虾就放心了。没有待过机加一线,就以为能干双排链轮呢,不敢弄一体的。其实都不知道链轮怎么加工的,不知道刀具能不能让开,排距怎么定。

网友(点评):
做不了一体可以参见5楼,总之能保证轴承位同轴。

网友(点评):
睡醒想到个问题卡住脑子了,两个链轮有各自的轴承。分别装好,再装到轴上,再螺栓联结。这样怎么总是感觉同心了呢??

网友(点评):
靠轴承定心,螺栓拧紧没毛病。

网友B:
先看看你画的结构再说,先占座位

1、中间那两条竖线是钢板吗?钢板的右边是什么零件?
2、轴只靠4mm的钢板一个支撑,怎么呆的住?轴就跟一个跷跷板一样;
3、左端的两链轮做成一个双联链轮多好。
4、两端的链轮,哪个是主动轮,哪个是被动轮?假如左端的是主动链轮,带动轴一起旋转,右端的链轮紧联接在轴上随轴一起转动,那么轴和钢板之间应该加轴承。
5、假如右端的链轮随轴转动,右端链轮的左边应该用轴肩定位,而不能紧靠在钢板上。

零件的安装还没仔细看,看后再说。

有说的不对的,大家各抒己见,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轴承位做的不好...
链轮同心不好弄啊。
建议用轴承外圈顺便借来做一下链轮同心的定位...仅仅是建议

网友(点评):
到底是装配工啊,有机会带我飞。你这不仅仅是建议,完全是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你的说法在轴承角刚度是无限大时候是对的,实际不是,实际是要轴承同轴 链轮同轴,我表达不好多交流

楼主:
是不是我已经水到很厉害的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你画的结构再说,先占座位

1、中间那两条竖线是钢板吗?钢板的右边是什么零件?

竖线是钢板,后面我想着焊一个大厚板。轴靠钢板地方有个台阶,图画的有点小。后面用双螺母拧紧。我就以为有双排链轮,不知道双连也可以,也不知道排距怎么定。
两个链轮一起动。大链轮算是主动的。轴是固定的。

这画的草图也太次了,简直算涂鸦

网友:
链轮悬臂式不可取,两端都要支撑

网友(点评):
我想着质保期内用一次两次的,,过来质保就拉到了。。。省点料,带点坑。虽然这样违反工程师的职责。。。

网友(点评):
用一两次就不用做了,随便找几个人帮忙模拟运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竖线是钢板,后面我想着焊一个大厚板。轴靠钢板地方有个台阶,图画的有点小。后面用双螺母拧紧。我就以 ...

基本明白你的思路了。

大链轮是主动轮带动小链轮转动,那么两轮中间设计一个隔套,隔套定位两端轴承的内圈或者把链轮做成双链轮。

链轮轴还是个跷跷板,这样结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明白你的思路了。

大链轮是主动轮带动小链轮转动,那么两轮中间设计一个隔套,隔套定位两端轴承的 ...

双链轮这办法听着不错。
确实还是跷跷板,想不翘的话,我就能想到把轴改成盘状的,直接用螺栓固定在板上;或者两端都放轴承,这样轴也就可以改成转动的,链轮跟轴可以用键。
不过这个机构用的次数很少。是手动摇一个小车去接近抛锚的设备。质保期1年内可能最多1、2次的样子。全寿命可能也不超过10次。所以我就想着浪一下,反正质保期一过就拉到。一两次应该还可以用的住吧

网友(点评):
螺母里面的大平垫在钢板两面各一个就ok,其它没毛病,加工还方便,成本低,双联链轮贵。

网友(点评):
就是固定丝孔加工要仔细点,新手可能不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俩链轮结构设计的别扭,其余也没啥问题
就改一个地方,两个链轮做成一体的,轴承位同心也解决了 ...

做一体的话要调整间距吧,图示的位置不好加工齿形啊。

网友:
楼主一定要根据这次的经验做一些改进,下回再做就会心里有数了

网友:
链传动印象中不适合垂直传递吧

网友C:
100牛米,这么大的扭矩,确定手能摇得动吗?两级传动也没无法实现大倍数的传动吧?
另外另外建议三个链轮的安装精度要保证,机构要易保证装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牛米,这么大的扭矩,确定手能摇得动吗?两级传动也没无法实现大倍数的传动吧?
另外另外建议三个链轮 ...

100Nm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大。
这是给一个设备小车弄个救援车,其实很鸡肋。
小车最大扭矩自己就能到80Nm,如果小车卡住跑不出来,人进去用100Nm也够呛也拖走,而且还没有考虑救援机构所在的小车自重轻,打滑。

我一直以为手动了,就随便搞了,没啥精度了呢。。。。看来还得好好想想

网友(点评):
去弄个手拉葫芦足够了

网友D:
拆两条自行车塔轮搞定,传动比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两条自行车塔轮搞定,传动比都有了

高!!实在是 高

网友:
手摇机增速,电动机减速。

网友: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网友E:
基本了解你的思路!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了解你的思路!谢楼主

谢我干嘛

网友F:
这个中间过轮轴35的台阶增大,做成法兰形状,法兰后端同固定板轴孔配合,确保位置的准确性;
两个链轮的同轴也需要采取些措施,或者双两轮,或者轴承定位;
轴端端盖避免锁的太紧,否则轴承磨损较快。

哈哈哈,不过使用寿命只用10次,没关系了,怎样简单,成本可接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中间过轮轴35的台阶增大,做成法兰形状,法兰后端同固定板轴孔配合,确保位置的准确性;
两个链轮的同 ...

有一点我没理解。
两个链轮,分别安装好轴承,
再联结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同心了?

网友:
建议采用双端支撑,你这样的设计会翘起来的

网友:
同心问题很好解决把左边小链轮内孔扩大,大链轮轴延长(轴内安装轴承),小链轮内孔套在延长轴上,传递扭矩不一定非得靠端面螺栓,小链轮安键槽也可以的,轴向定位可以使用螺栓或者轴用挡圈。

网友:
楼主真的仔细想过仔细计算过成本?这个机构造全了真的便宜?

链条,经常运行时,就像年轻人的关节一样灵活,每节之间摩擦较少,即使不加张紧,下面的轮子,差不多也不会卡死。

可,你这个,千年用一回的,链条很容易变得跟老人家的关节,不灵活了,下面的轮子,很容易卡,只好加张紧了。

现在,三四个链轮、两条链条,两个轴承、再加其他杂七杂八的加工零件的费用,起码二百来块得要了吧。

偷摸告诉你:听说有个东西叫NMRV减速机,一百块前后,四个螺栓固定住就完了。辅助零件加起来,1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牛米,这么大的扭矩,确定手能摇得动吗?两级传动也没无法实现大倍数的传动吧?
另外另外建议三个链轮 ...

有两级13-38,21-38减速之后也就施加20N.m的扭矩就能在输出端施加100N.m的扭矩,假设手摇把的臂长为200mm,则需要在摇把的最外端施加100N的力也就是10kg的力就能搞定,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设计确实水,不过跟帖,除了一位,其余诸多大侠更水,洪水泛滥,一片汪洋。
楼主的水在于这种两级链轮链条的总体方案不行,中间轴的设计没有问题。
大虾们对设计方案不直一词,偏偏对中间轴设计横挑鼻子竖挑眼,本来要摆谱,却暴露了水货本质。

网友(点评):
如果有异议,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呗。

网友G:
楼主没有说装置具体怎么用,但用摇手柄施力,远端转矩输出这个基本要求是明确的。
用两级链轮链条减速,不合适的地方有尺寸比较齿轮、蜗轮蜗杆传动要打大许多,输入输出点距离不能很大,减速比有限。
具体到楼主的设计,最大问题是减速比只有5倍多一点,如果要求输出扭矩为100Nm,如果摇手柄力臂取150-200,则需要100N到130N的力才能搬动手柄,这是不合适的。

网友:
28楼的建议中肯,可以采用。

网友(点评):
NMRV减速机属于蜗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还需要那么大的传动距离,怎么办?

网友(点评):
那就再挂一套链轮链条机构

网友H:
我倒是觉得这个方案确实是不怎么地。按照楼主的功能要求,建议使用动滑轮组+钢丝绳。优势在于:
1.不用担心时间久了生锈。楼主的方案用好几年,虽然使用次数少,但是使用时间周期长;
2.滑轮精度要求比链轮低,加工容易,也可以购买标准件,成本肯定低廉;
3.滑轮组可以将受力保持在一个平面内,而双链轮有偏心载荷。4mm 钢板如果有变形,对传动不利,容易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说装置具体怎么用,但用摇手柄施力,远端转矩输出这个基本要求是明确的。
用两级链轮链条减速,不 ...

100 Nm 这个扭矩确实大,不过,前面有人分析过,如果用大的摇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觉得这个方案确实是不怎么地。按照楼主的功能要求,建议使用动滑轮组+钢丝绳。优势在于:
1.不用担 ...

楼主的要求是输出扭矩,用滑轮组输出的是拉力,您准备如何整合?
要求输出的扭矩是100Nm,您准备用多大的滑轮,多少级滑轮才能满足楼主的人力输入要求?
做个初步设计,计算下。
您是十年的资深论坛大侠,这个论坛的大侠全是一样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要求是输出扭矩,用滑轮组输出的是拉力,您准备如何整合?
要求输出的扭矩是100Nm,您准备用多大 ...

我从楼主的答复看,他的真实意愿是做个东西把抛锚的小车把东西拉出来。

就如同你的自行车可以通过链轮让它转起来走,也可以推着、拉着走一样。

利用动滑轮组也是一种方案,动滑轮+铰盘,有什么问题吗?退一步讲,直线运动难道不可以转换为旋转?

另外,无论您的能力有多强,讨论问题语气还是和缓的好。我能力一般,但是帖子里的人有真才实学的很多。

网友(点评):
在滑轮上打个孔,把钢丝绳固定住,绕上几周,看拉的时候,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从楼主的答复看,他的真实意愿是做个东西把抛锚的小车把东西拉出来。

就如同你的自行车可以通过链轮 ...

“动滑轮+铰盘”都出来了,还问“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楼主的手动工具,你让用绞盘。用了绞盘,还得加动滑轮。您真是不嫌事多!
你自己说,这方案是”水“还是”神“吧。
这个论坛洪水滔天了。

网友(点评):
知道绞盘是什么吗?不客气的说,不用动滑轮也能实现楼主方案中类似的功能。别人水,你拿点干货出来?论坛是个公众场所,轮不到你说长道短。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那种电瓶车加脚蹬子的理念,电瓶没电了救急一下。没法得知楼主这小车的具体形状,工作环境,重量,咋又这么肯定楼主这手摇方案就是最佳呢,就像那个电瓶车,电瓶没了电,除了用脚蹬子踩回家,其实可以花10块钱让路边的摩的司机帮忙驼回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