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l冷板折弯后的抗拉,抗压强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8-02-01):
一冷板2.0mm厚,折一弯之后的抗拉强度,于折两弯的强度。这各如何计算。有没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

网友:
抗拉,抗压无非就是计算零件受拉、压之后的应力和应变。

楼主:
我需要的是计算依据。不是应变

网友(点评):
大哥,你还是先组织组织语言把话说明白再说你要啥吧,你发那东西人都不知道你问的是啥

网友A:
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折的越多越厉害,高端柜子都是9折10折

网友(点评):
不是吧,折弯多了,增加的是截面系数。跟抗拉强度有啥关系。。。。

网友(点评):
折弯会冷作硬化吧

网友(点评):
冷作硬化提高的屈服强度。又不提高抗拉强度

网友B:
抗拉强度跟折几道弯有关系????

网友:
钣金折弯相当于加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折的越多越厉害,高端柜子都是9折10折

依据q235钢的单轴拉伸曲线,计算板弯折产生的塑性应变,可以对比出钢板的弹性极限被提高到了多少,这个值可以大致当做弯折后的钢材本身的弹性强度(不会发生塑性的强度),而如果考虑破坏的话,就参考单轴拉伸的强度极限。按照你所说的抗压和抗拉也是对于这个构件载荷形式的改变,前楼也提过,针对这样的载荷边界可以计算出弯折件最大应力点,以这个点发生破坏或塑性变形作为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大概就是想问角铁和槽钢和方通和工字钢的受力情况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计算依据。不是应变

算我没见识,你懂就说下,不懂就不要瞎积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概就是想问角铁和槽钢和方通和工字钢的受力情况怎么计算?

型材是通过热轧冷轧出来的它的强度是有依据的,而一块板材通过折弯提高它的抗拉抗压强度,改变它的力学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拉强度跟折几道弯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