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成对轴承可以加热装吗?

楼主(2018-02-01):
加热装后,冷却后是否影响轴向间隙。谢谢!

网友:
链接怎么打不开?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1NjAwfGU2YmJlM2ZhfDE3NTQ0NTMzNzF8MHw%3D

楼主:
装在这个线切割的主轴上。

网友:
不可,油加温至250度以上,破坏结构,钻进垃圾。

网友:
可以的,有感应加热器,只加热外圈或内圈,2W块左右,FAG、NSK等都有

网友:
热装,现有的润滑脂应该就失去作用,如果能过盈量不是很大,可搞个轴承装配的夹具,将轴承压进去;

楼上讲的内圈或者外圈感应加热,没有了解过,也可关注下。

网友:
没问题,现在有专门的轴承加热器,油浴,感应都可以。
注意:轴承加热控制在80-100度

网友:
热装估计游隙,预紧没法实现了。

网友:
加热不是太赞成,有条件的话,采用压紧的方式多好,直压,不会出现轴向间隙的

网友(2018-03-15):
轴肩位置清理干净,轴承加热,安装到位后可以找环套一类的重物帮忙压住冷却,防止冷缩过程中发生轴向位移,我们的生产中有类似的操作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采用压力装配或者内圈加热装备!有专门卖这种轴承内圈加热仪器的!15864914588微信

网友(2018-06-14):
链接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