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牵引货架机械刹车

楼主(2018-02-01):
各位大侠,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被AGV牵引着走的货架,需要车在停止的时候货架也自动刹车,采用纯机械控制,请问大家有没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AGV是采用一根突出来的牵引销拉着货架走

网友A:
停车还要人操纵控制吧?“需要自动刹车”,这句话和纯机械刹车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AGV停车不需要操纵,有障碍物自动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车还要人操纵控制吧?“需要自动刹车”,这句话和纯机械刹车怎么理解?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AGV吧

网友:
那你只能在牵引杆上做文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AGV吧

AGV机器人操作控制停车

网友:
哪个货架公司啦?要搞这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几种货架机器人,是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几种货架机器人,是这种的吗?

是的,自动引导车

网友:
架子很重吗?如果不重的话能不能用举升的AGV,然后考虑AGV直接制动。AGV的投入可能比较大。

网友:
在连接销那里加个橡胶套缓冲吧,效果应该可以好些,你这应该是销孔和销间隙太大了。

料车上的刹车机构不好弄的,如果你是万向轮更没戏了
还有不知道你这个是潜伏牵引还是后牵引

潜伏牵引一般都是万向轮
后牵引的话,料车定向轮离AGV又太远……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货架跨在小车上,AGV不负重,只牵引,到点收回牵引销,同时货架立定。
容易办到,而且与车轮无关,仅仅增加杠杆和弹簧。

网友C:
去上隆上采购一款带刹车轮子,在连接agv小车与货架之间增加弹簧及连杆机构,当agv小车停止时,首先弹簧缓冲一段距离,然后触发连杆,使得脚轮刹车触发,制动。当agv再次行走时,先拉动连杆,刹车解放,然后拉动小车移动!

网友(点评):
对上隆的售后服务无语!

网友D:
轮轴上装套电磁刹车(断电机械刹车的那种),通过AGV启停控制电磁刹车通断电。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说明货架与AGV的比例。一般1个AGV可以对应多个货架。跟效率有关系。那样的话,每个货架都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轴上装套电磁刹车(断电机械刹车的那种),通过AGV启停控制电磁刹车通断电。

电磁抱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货架跨在小车上,AGV不负重,只牵引,到点收回牵引销,同时货架立定。
容易办到,而且 ...

意思完全正确,能否详细说下您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上隆上采购一款带刹车轮子,在连接agv小车与货架之间增加弹簧及连杆机构,当agv小车停止时,首先弹簧缓冲 ...

在车子行走过程中直接刹车是否可行,需要的力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完全正确,能否详细说下您的看法

你好,加我微信,方案奉送,QQ454141017

网友E:
为什么要用销拉货架,不用AGV从货架下顶起?AGV自动停车的见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销拉货架,不用AGV从货架下顶起?AGV自动停车的见过不

那是不一样的牵引方式,AGV多种多样,要实现的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用货架直接用车身负载1.5t以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