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60HRC以上)/焊接性能好/最好耐空气腐蚀/价格相对优势

楼主(2018-02-01):
耐磨(60HRC以上)/焊接性能好/最好耐空气腐蚀/价格相对优势/管材。    满足以上条件,相对来说哪种材料更好?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真难!焊接性能好,肯定是低碳钢,耐磨60HRC,不做表面处理,估计哪个管材都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真难!焊接性能好,肯定是低碳钢,耐磨60HRC,不做表面处理,估计哪个管材都难达到,。。。。

相对来说!若其他足够,焊接性能哪怕差点也行。(只要能焊好)

网友:
如果是受力,或受压件,焊接性能也不能马虎。

网友:
楼主白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
20Cr,焊后表面S-C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