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同步带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8-02-0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目前想设计一个同步带的机构,用来传送物体,如图所示:
部分参数如下:
1、同步带带宽:200mm
2、输送物体的重量:≤80g
3、输送速度0.4-1.8m/s
4、输送方向:正向反向都需要

问题:
1、齿轮的直径该如何确定?
2、输送距离为6m或者2m,中间是否需要加几个尺寸辅助支撑一下?
3、是否需要加张紧轮?如果需要,该如何设计?

网友A:
重量和速度能估计功率
功率确定后选择电机
直径由所选电机能给的扭矩确定  是不是要用静摩擦力来计算就不敢瞎说了

最后肯定会有人叫你去翻这个

但是不对啊 同步带2米 6米 有这个必要吗....而且用同步带上表面输送东西,你确定你要做的不是单纯的皮带线?
如果要定物料的位置,用皮带线加伺服电机不好吗?

网友B:
张紧轮肯定要,这么长中间肯定不能悬空,可以考虑在中间加一些支持板。

网友C:
非标自动化机构功能应单一,互不干扰。譬如,同步带只负责运动方向上的精确定位,不负责负重,负重与姿态应有专门机构承担。
搞非标的同行是否经常为机构功能合并伤脑经。

网友(点评):
这种选同步带确实浪费,效果不见得好,

网友D:
涨紧轮是必须的,不然如何调整皮带的松紧啊,楼主可以在两轮中间的位置增加

网友C:
没见过用同步带还用张紧轮,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点评):
没见过同步带加涨紧轮?

网友:
中间加根铝型材做支撑,同步轮一侧做成可调的,用螺栓涨紧

网友:
用同步带是浪费了,如楼上很多人说的,你用平皮带就好了

网友E:
楼主,输送的到底是啥啊?几十张纸还是黄金?

我真不会计算。。。但,如果两米行程1.8m/s,靠不靠谱?

这得看,之前干啥了?在中间想干啥,以后想干啥。。。

这样,才能起码看出这个啥带子,起码是恒速转动的,还是百米速跑。。。

就算是百米跑,还得看他是不是没事儿总想来个百米跑,还是半天跑一趟百米跑,然后去冲凉啊。

不然怎么知道该给他套上适合漂移的小轿车轮子,还是该配上大卡车轮子?

还是那句话:条件分析细致了,也许,方案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方案了,剩下的,差不多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方案错了,你越算,越不是经济活动了,是脑子急转弯或是科技大发现。

我讨厌差不多就行,所以努力开发客户差不多就能行的设备。

这,就需要十分严谨细致的“差不多”条件的数据收集过程。

网友(点评):
两米行程1.8m/s,负载轻,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点评):
如果负载80kg,你就要考虑考虑考虑了。

网友(点评):
传送东西,不仅要看能不能拖得动拉得动,起码还得看,那东西是不是一直在你希望在的位置,是不是保持着原先的姿态。。。。还有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用同步带还用张紧轮,精度如何保证。

同步带可以加涨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和速度能估计功率
功率确定后选择电机
直径由所选电机能给的扭矩确定  是不是要用静摩擦力来计算就不 ...

不好意思,可能没有将设计目的说明,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设计个装置将被检物品(重量≤80g)传送,从一端经过一个金属检测门到达另外一端,所以我给出图的中间部分(监测区域)需要保证非金属(这一点很重要!)。

1、关于皮带线的这个。。。我以为皮带线和同步带是同一个东西(不是机械专业,这两个输送装置我也不是很分得清)。
2、关于物料初始位置,需要在初始端选择不同的位置进行试验(就像一个赛道上面有好几个跑道一样,要从不同的跑道起点开始)
3、最后想咨询一下皮带线和同步带分别用在什么场合情况下,像我这样的情况该如何选择以及确定相关参数?

补充内容 (2018-2-2 11:33):
哦哦对了,请问,关于你发的那张图,源文件能方便发一下么?这张图是否适用于皮带线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自动化机构功能应单一,互不干扰。譬如,同步带只负责运动方向上的精确定位,不负责负重,负重与姿态应 ...

我们对于定位精度不做要求,只需要保证:1、物料可以以我们设定好的速度进行平稳输送
2、物料在输送的过程中不打滑
3、传送带中间部分需要由非金属材质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紧轮是必须的,不然如何调整皮带的松紧啊,楼主可以在两轮中间的位置增加

请问一下张紧轮的大小,还有在两轮中间定位的位置设计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需要实现双向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输送的到底是啥啊?几十张纸还是黄金?

我真不会计算。。。但,如果两米行程1.8m/s,靠不靠谱?

不好意思老铁,之前表述的不够详细。我们是做检测行业的,想检测金属探测门的性能,想设计一个自动送料的装置模拟人工携带金属(非金属)小物体经过金属探测门这么一个过程(因此传送带中间部分要为非金属材质,那部分是检测区域)。物料的选择、速度的设定都是根据国标规定、行业规范的。

我们输送的东西有
1、长150mm、宽30mm、厚2mm的普通冷轧碳素钢薄板(Q235)
2、长30mm、宽10mm、厚2mm的普通冷轧碳素钢薄板(Q235)
3、长40mm、宽4mm、厚1.5mm的半硬黄铜板(H62-Y)
4、长80mm、宽20mm、厚1.5mm的普通不锈钢板(2Cr13)
等等诸如此类的小金属(非金属)试样
我算了一下重量不超过80g,传送带带宽200mm也足够了

其实如其他几层的网友建议的一样,可能用皮带线就足够了(讲真小白的我一开始把两个概念当一回事了),基本流程就是先让皮带线向一个方向运作,我们将待测试件放在一端,然后试件被输送至另外一端后停止1-2s再反向输送回来。长度2m和6m两个输送跨度以及速度从(0.4-1.8)m/s,是因为要检测不同的参数,根据国标要求的。

PS:大学只学过个机械设计基础,也没涉及到这部分的知识,所以设计思路上面有点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用同步带还用张紧轮,精度如何保证。

当然可以,没有把握的设计,打个补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紧轮肯定要,这么长中间肯定不能悬空,可以考虑在中间加一些支持板。

张紧轮位置的选取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看了下网上有的张紧装置比较复杂,也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个什么样子,我看了有些写的简单的,就是在下侧加一个齿轮,不知道像下图这样的张紧轮设计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紧轮位置的选取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看了下网上有的张紧装置比较复杂,也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

张紧轮可以在以下情况使用
a 当中心距不能调整时,作为带张紧的一种方法
b 在较大传动速比中,增加小带轮的包角。

1、配装在里侧,作带张紧使用。张紧轮需运用齿形带轮,当张紧轮的齿数超过带轮最小允许用齿数的时候,为防止啮合齿数变少,需将张紧轮配装在较松的一边;

2、配装在外侧,作增力滞轮的包角使用,张紧轮能运用中间没有凸起的平带轮,其直径是最少允许的用齿数的带轮直径,并且配装于较松的一边,让同步带不会出现太大的扭曲。

其实这些结构可以在米思米上查到,附一张米思米的带传动图,张紧轮和带轮以及很多都有标准件,当然也可以参考结构自己设计。

米思米的单列端部驱动同步带传动结构

米思米的单列端部驱动同步带传动结构

常用的端部张紧结构

常用的端部张紧结构

张紧轮两种情况

张紧轮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紧轮可以在以下情况使用a 当中心距不能调整时,作为带张紧的一种方法b 在较大传动速比中,增加小带轮的 ...

感谢,我看看米思米上面有没有现成的货如果有那就舒服了,我只要在底下设计个可升降的支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看看米思米上面有没有现成的货如果有那就舒服了,我只要在底下设计个可升降的支座就可以了

不要找同步带
找平皮带输送线

有些皮带制作的内部是带有钢丝为了耐磨和承重,应该也有纯橡胶塑料做的,看你这要求用纯橡胶塑料的应该就可以满足要求

皮带的下方一般都有金属制的托辊,就算表面是尼龙托辊,内部的轴承也是金属,这些金属的托辊安装时,避开你的检测区域应该也够支撑你的物料。

同步带不输送物料
同步带是转化电机动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输送的到底是啥啊?几十张纸还是黄金?

我真不会计算。。。但,如果两米行程1.8m/s,靠不靠谱?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用同步带还用张紧轮,精度如何保证。

可以用惰轮增加包角,MISUMI手册上有介绍,这个惰轮是固定的,没有中心距要求。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用同步带,就不需要张紧轮了,相反同理。

网友(点评):
同步皮带最好也要设计张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