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镜像特征可以删除或者不显示原特征吗?

楼主(2018-02-01):
solidworks镜像特征可以删除或者不显示原特征吗?谢谢!

网友A:
直接隐藏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特征,不是零件和装配体

网友:
实体肯定可以,特征没注意

网友:
楼主照过镜子吗,见过把你自己藏起来,而镜子中的你还正常显示的状态吗
有点常识,OK

网友(点评):
没准以后的版本会推出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删除,亲试有效。,不过稍有不同。

网友(点评):
删了镜像就没了

网友(点评):
管杀不管埋,哈哈

网友:
在SW2016中,本人尝试了在建立镜像体后,任意的实体均可隐藏,不关乎他是原特征,还是镜像体。但是对于原特征,是不可删除的,因为原特征它包含了该特征的所有特征值,镜像体以及阵列体都只是调用该特征数值,而没有重新生成保存物件,这样也是为了软件运行的时候不用负担太大。如果该特征被删除,特征值就无法复制,最终镜像体也会一同消失。

当然,楼上的说他有方法,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希望不吝赐教。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点评):
我在特征上点击隐藏,整个实体都不见了

网友(点评):
特征树上隐藏试试,层主是对的

网友(点评):
说的删除是实体删除命令,不是直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隐藏不就行了

那你镜像完了再拉伸切除原来的主体

网友:
就不会另存一个,再修改吗?再原件隐藏,修改件换上去。换位思考

网友(点评):
可以制作装配体,再镜像 隐藏

网友:
可以把实体删除

网友:
镜像的时候选实体,然后把原实体删除或隐藏不就行了吗?有啥好纠结的。

网友(2018-04-23):
插入---特征---删除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