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载物装置的电机选型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2-01):
小弟目前正在设计一款安装在楼梯上的小设备,利用的是传动系统是梯形丝杠,丝杠直径36,螺距6,导程6,如图所示,单根直线导轨,下方是2个尼龙滚轮(线性模组一般是上下都是导轨,这里节约成不,不知是否可行),然后电动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带动丝杠转动,设备安装的角度为40°(与楼梯平行),图中蓝色部分为连接导轨与载物平台的连接板,载物平台加上最大载重量为150KG,载物的方向如图4,行程最大是6米,运行的速度是0.15m/S,电机转速1500转(是否合理),求大神帮忙计算一下,电动机功率及扭矩我该怎么选择,或者对于我这个装置是否有更好的建议或意见,真的难住我了,求给点参考意见,谢谢了!

4

4

3

3

2

2

1

1

网友A:
1,考虑成本这里丝杠显然不如链传动,5米以上的丝杠就属比较长的了,不好找了,安装也不好了。
2,电机功率可以直接按这个计算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
3,扭矩的话我建议你加个减速器,配一下。

网友B:
楼主工作10年了对这些超常规的零配件没啥直觉

网友:
似乎没有太高的定位要求,丝杆又太长,易抖,防护困难。建议改链传动。

网友C: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考虑成本这里丝杠显然不如链传动,5米以上的丝杠就属比较长的了,不好找了,安装也不好了。
2,电机功 ...

感谢这位兄台的意见,但是因为我这个装置因整体宽度及某些标准的限制,无法采用链条或钢丝绳的结构。
电机的功率我目前选择的是600W的伺服电机,不知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工作10年了对这些超常规的零配件没啥直觉

虚心接受批评,因为之前确实没接触过这类零配件,所以真的没概念,唉~

网友D:
你要多少精度,你用这么长丝杆,还有这直线导轨,要那么高精度吗,直线导轨安装面有平面度要求的,附近有加工的地方吗,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嗯,就相当于线性模组~不知这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多少精度,你用这么长丝杆,还有这直线导轨,要那么高精度吗,直线导轨安装面有平面度要求的,附近有加 ...

对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然后导轨安装面的话,打算用市面上现有的线性模组的铝型材,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然后导轨安装面的话,打算用市面上现有的线性模组的铝型材,不知是否可行?

用铝型梁建议滑块承重的,不要侧置,放在上面最好,用直线轴承最好,那也有可固定的圆柱型导柱,便宜又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铝型梁建议滑块承重的,不要侧置,放在上面最好,用直线轴承最好,那也有可固定的圆柱型导柱,便宜又好 ...

因为我这个是放在楼梯上用的,不侧置的话对楼梯走道占用空间比较大,所以要侧的装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我这里提供提供导轨,丝杠,模组

网友(2020-06-19):
这么长的丝杆传动很容易卡死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