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尺寸问题

楼主(2018-02-01):
           如下图所示的焊件如果是装配的话一般是把这根斜接的方钢管长度定好再切斜角,再装配,这样这根方钢管的下料长度就是整数,比如500,但是在SolidWorks焊件模块中,我可以定义这根方钢管中心线的长度,但是如图所示实体长度并不等于中心线长,所以我无法得到一根整数长度的方钢管,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做法是:按最大外形尺寸四舍五入靠整

网友A:
这根方管的下料长度就是中心线长度,你说的那种长度实际根本不存在,楼主这是明显完全对焊工的实际工作状态一无所知,建议找焊工叔叔聊聊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好,有没有相关标准可寻

网友(点评):
立方兄,有没有相关标准可寻呢

网友:
焊接机架的精度要求都不高,差点没关系的,直接取整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方管的下料长度就是中心线长度,你说的那种长度实际根本不存在,楼主这是明显完全对焊工的实际工作状态 ...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焊工下完料之后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量斜边的距离来确认尺寸是否准确吧。如果这个距离是整数的话量起来也方便一点。

网友(点评):
这个按下料长度下料会稍长一点,但是在做焊件的时候,选的线不一定 就是中线,也可能是边线。这样就可能短~~~

网友:
用solidworks软件的焊接结构件和焊接裁剪命令,不需要一个型钢一个型钢去装配,而且提材料也没有你说的这么麻烦,看看软件的帮助文件。如果这个思路做,你的效率就太低了,没有发挥软件设计的真正功能。

网友B:
solidworks做结构钢设计最方便了,你这样做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做结构钢设计最方便了,你这样做走弯路了。

我没有装配啊,我是草绘直线然后用焊件模块啊

网友:
精确到10mm,避免锐角边。

网友:
如果是加强的作用,差一点精度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输入尺寸,
我的办法是在3D草图里增加辅助线,画出该钢管的最长边,直接标注驱动尺寸

不过,一般不建议这么搞,太费事。。。

网友:
直接下 问题不大

网友:
焊件切割清单中会自动生成材料长度。

网友:
今天才看明白你想问的问题。solidworks中提材料时,你需要设置成”按焊接”,不能设置成”按加工”,在左边的设计树里设置,这样你提的材料不会多,也不会少,这是软件计算的。

网友:
结构件生成时不要按中心生成,可以选择四边的中心点或四个角生成的。草图再改下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01):
软件会自动以实体长度为准,不知道你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