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中心加工的偏心轴

楼主(2018-02-01):
       最近在做偏心轴,尺寸公差倒不是什么问题,偏心有不是问题,问题是用正常的液压三爪卡盘来加工,毛肧是棒料还要切断,直接用轴向动力头来加工吧,刀具还干涉,加工不到位置,或者是用中间缺一块的非标铣刀才行,费用太高,做几个样件不合适,再说还不知道行不行呢,怎么办呢?现在只好用手头的现有工具来加工啦,径向动力头+立铣刀,说干就干,径向动力头安到刀盘上了,比量了一下,不干涉,再找立铣刀,因为偏心圆有很小的公差要求,且圆度,直线度不能太差,所以选择了一把底刃是平的立铣刀,直径是盖过偏心圆的宽度的,一刀过,减少了多次铣削的编程工作量,也增加了工作效率,目前结果如下图,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A:
中间两段偏心轴都只有10mm,怎么加工?怎么夹持?立铣刀加工的哪一部分?

网友B:
单偏心 1mm,公差正负2道。两个偏心与轴中心在一条直线上。光洁度是3.2
从照片上看,活不太漂亮
看介绍似乎批量不小
为什么用铣刀?而不用车削?
批量大,做专用的车削夹具并不难,也不是很贵。
零件不大,偏心量也只有1mm。夹一边就可以,为了照顾误差复映,偏心处可以适当留量,多走几刀
另外,工艺槽最后车
偏心夹具做两个,加紧用弹簧涨圈,用螺纹压紧
零件不大,可以转速快点
这样,活出来可以很漂亮。公差和表面光洁度也能保证(毕竟要求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段偏心轴都只有10mm,怎么加工?怎么夹持?立铣刀加工的哪一部分?

立铣刀加工偏心轴外圆,一道工序加工完毕,然后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偏心 1mm,公差正负2道。两个偏心与轴中心在一条直线上。光洁度是3.2
从照片上看,活不太漂亮
看介绍似 ...

上料机自动上料,毛胚是棒料,加工后切断,传送出机床,一次装夹完成,效率很高的,工件是实验件,后期还需要调整,能否做到车削表面的圆度,铣刀底刃平不平是关键

网友C:
中间立铣刀加工的应该会出现鼓肚子的情况,因为立铣刀一般情况下是中心凹进去的,如果只做几件可以用立铣刀按螺旋线铣过去,而且要立铣刀的外圆基本上过零件中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偏心 1mm,公差正负2道。两个偏心与轴中心在一条直线上。光洁度是3.2
从照片上看,活不太漂亮
看介绍似 ...

注意审题,车削中心加工的偏心轴……

网友E:
车铣复合的机床一次性解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立铣刀加工的应该会出现鼓肚子的情况,因为立铣刀一般情况下是中心凹进去的,如果只做几件可以用立铣刀 ...

螺旋线铣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后期编程和更改就比较麻烦,一般的铣刀底刃是凹进去几度的,所以,用车铣复合加工这种工件就需要考虑鼓肚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审题,车削中心加工的偏心轴……

互相交流,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铣复合的机床一次性解决   哈哈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料机自动上料,毛胚是棒料,加工后切断,传送出机床,一次装夹完成,效率很高的,工件是实验件,后期还 ...

上料机自动上料
径向动力头
自动上料,加工两个偏心,一次装夹,有点困难
你的机床在主轴还可以角度定位?那挺贵的。
最大的问题是,偏心的那两个圆柱面不好看啊。我觉得不是铣刀端面不平的问题,是不是主轴转速太快,而铣刀转速不够快?可以计算一下平面的切削图形,再看在偏心圆柱面上轨迹。是不是两侧面的轨迹和中心轨迹之差造成视觉问题
如果铣刀端面是平的,那可能打嘟噜了,尤其是铣刀用过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料机自动上料
径向动力头
自动上料,加工两个偏心,一次装夹,有点困难

是铣刀中心有点凹心,后期会定做平底的铣刀,车削中心就是带铣削功能的,主轴带角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铣刀中心有点凹心,后期会定做平底的铣刀,车削中心就是带铣削功能的,主轴带角度的

平底铣刀
我觉得铣刀的刀刃角度需要注意,有点像麻花钻,小心角度不合适造成其他后果
主轴带角度的
是不是主轴这根轴,有角度定位功能?什么牌子的机床,什么控制系统?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底铣刀
我觉得铣刀的刀刃角度需要注意,有点像麻花钻,小心角度不合适造成其他后果
主轴带角度的

车削中心国内有的,台湾也有,价格至少也得七八十万吧,德国进口的一百五十万左右吧,日本的能便宜二三十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削中心国内有的,台湾也有,价格至少也得七八十万吧,德国进口的一百五十万左右吧,日本的能便宜二三十 ...

两个问题供你参考
第一:在车床上、进给方向上铣削,加工圆柱,理论上就是中间高两边低
我就不画图了
被加工圆柱与主轴同心,铣削面与圆柱面相切。这时,铣削面与圆柱面相切,迹线是一条直线,它与主轴平行,距主轴中心距离为被加工圆柱面的半径。
下面是重点
虽然迹线是一条直线,但是铣刀划过的轨迹可不在这条线上。而是一个圆(假定只有铣刀最外侧的刀尖吃刀)。如果铣刀对称于圆柱面,则圆柱面对称线与铣刀划过圆在平面上投影交点为A0,圆柱面侧面与铣刀划过圆在平面上投影交点为Aw。这时A0和Aw与主轴中心线的垂直距离,肯定不一样。A0的长,Aw的短。一般铣刀圆要大于偏心圆柱宽度,那么A0和Aw与主轴中心线的垂直距离,都要大于迹线到主轴中心线的距离。由于存在偏心,所以偏心圆柱表面的几何形状可以简单的用坐标变换来精确求解。整个偏心圆柱面各处的曲率理论上也不一样。不过这么小的活,肉眼可能看不出来曲率半径的差异。总之用铣刀加工出来的圆柱面,中间的尺寸要大于两侧的尺寸
假如还是要用铣刀,也就是整个铣削面上都能吃刀。理论上可以出平面。但是铣刀中心点转速为零,于是位于铣刀中心位置下的材料是生挤下来的。光洁度无法保证
第二:还是用数控机床加工
从你描述看,机床主轴转角坐标和径向进给坐标是可以联动的(至少是两两联动),那么只要重复定位精度够的话,工件的轴圆柱面、第一个偏心圆柱面、第二个偏心圆柱面,直接车不行吗?你的机床三三联动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过你的主轴很可能是C轴,看机床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供你参考
第一:在车床上、进给方向上铣削,加工圆柱,理论上就是中间高两边低
我就不画图了

车削也可以的,但是工艺上无法达到毛肧棒料加工,然后切断的效果,你说的车削方法需要二次装夹,用偏心卡盘来做。
车铣中心的话,带Y轴升降的,加工的时候,Y轴要下降的,大约三分之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削也可以的,但是工艺上无法达到毛肧棒料加工,然后切断的效果,你说的车削方法需要二次装夹,用偏心卡 ...

数控,三三联动。夹中心,也能车出两个偏心
类似的,车花瓶。花瓶外是浮雕,松梅竹,车出来也很漂亮。不过我见到是德国机床
主要主轴转角和进给能联动,重复定位精度够(一般都够),就可以加工了
关键是值不值得用这么好的床子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三三联动。夹中心,也能车出两个偏心
类似的,车花瓶。花瓶外是浮雕,松梅竹,车出来也很漂亮。不 ...

大批量,要效率,一年几十上百万件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批量,要效率,一年几十上百万件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每年百万件的批量
真可以考虑组合机床生产线了。这样效率最高,质量有保证
整条线的价格,我估计要不了一百万。四台好点的车床(6140,甚至再小,简易数控或者不要数控。台湾的40数控车大概就要40W。最好买动力头,国内有,不必数控)。如果工人多的话,滚道传送零件,人工上下活。自己做气动夹具。这是一个工作单元
中央供冷却液,加排削。加一个防锈液槽子,电气烘干或者自然风干
不过,工艺要仔细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年百万件的批量
真可以考虑组合机床生产线了。这样效率最高,质量有保证
整条线的价格,我估计要不了 ...

现在车削的机床有很多都带接料斗的,工件切断后直接接住,然后翻转到传送带,传送出来,上料有专用设备台湾的、国内的几万块吧,人工只需要测量一下工件的尺寸顺便改改刀补就行,基本上一台机床就是一个单元吧

网友F:
一个一点难道没有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一点难道没有的工件.

层主推荐一个有难度的看看

网友G:
这个是不是行星减速器里面的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不是行星减速器里面的曲轴

客户直管提供图纸,我们只管加工样件,不该问的我们从来不问

网友H:
楼主明天拍一个现场装夹的图片看看,见识太少啦,径向动力头之类的玩意都没见过。。。

网友I:
个人感觉加工还是有难度的,测量用三坐标程序要搞1H左右,要满足这几个形位公差就比较麻烦的。图片的样件根本就不能量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明天拍一个现场装夹的图片看看,见识太少啦,径向动力头之类的玩意都没见过。。。

可以啊,今天就给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加工还是有难度的,测量用三坐标程序要搞1H左右,要满足这几个形位公差就比较麻烦的。图片的样件根 ...

测量一下偏心圆的圆度就行,三爪卡盘夹紧,三坐标打一圈

网友(2019-02-13):
批量的话,做个偏心套加工起来快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