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张力系统控制不是很稳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此图为绕线机(铜线)张力控制部分,现在绕好的线包组值不稳定,常常波动,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力不稳定!

补充内容 (2018-2-2 22:11):
此机构为买日本日特绕线机的张力结构,此绕线机已经用了快8年了,因提高产能,所以张力不稳定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了,所以请各位大神给个能解决此现状的方案,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8-2-2 22:16):
图中的下方的两组轮,每一组的直径各自相等,只是为表线绕线形式画成了如图所示的样子,是我不严谨了,感谢大神指出错误!

补充内容 (2018-2-3 19:53):
现场现在还有一种张力机构是没有前面检测张力机制的,也就是气缸气压是设定好的,不调节,但还是一样存在稳定性问题!

网友A:
竖直画的气缸左边的小圆圈是什么?编码器是检测它的转速吗?

网友B:
1,图中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张力检测机构。
2,用气缸做执行机构我也是头回见~~~。
3,这东西你要自己设计结构达到效果很难调。

4,感兴趣可以买个自己拆开看看,结构也不复杂。
有现成卖的漆包线磁阻尼张力器,你选上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直画的气缸左边的小圆圈是什么?编码器是检测它的转速吗?

那个也是滑轮,编码器是用来检测张力杆旋转的角度的,然后根据角度来改变伺服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中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张力检测机构。
2,用气缸做执行机构我也是头回见~~~。
3,这东西你要 ...

这种的我们也在用,张力调节是靠手动,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在机种切换的时候自动调节,所以才设计了如图的机构,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稳定性无法控制在我们想要的范围内!

网友(点评):
气缸不行~~~再想想办法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电脑上觉得没问题,是理想状态下的没问题。

不然,如今的天下就不需要试飞员英雄们了。

楼主这图,纯粹数学物理学角度上,应该可以说是没问题的。

但,这计算公式用工业电脑计算再传达到控制件,再传达到执行件,再传达到线上,以此达到输出口的恒速。。。。。只能叹气。。。

叹气在哪里?

1)线路设计角度,极端不利于计算所需数据。

2)用气缸???怪不得现在这么流行机器人机械手。。。用步进电机了,还能说靠谱些,前后成本差不到哪里去(按百分比说的啊)

     想用气缸,得先有个对气的初步基础性了解吧。。。

机械设计,越想省钱,你越得学合理的全局成本计算。

便宜,不等于成本低,往往过于追求便宜,成本会提高。

太多公司,就是因为图便宜,被压死在成本上的。

网友:
好像气缸不能精密控制0.mm级别吧

网友D:
最下面两个双滑轮,直径不等,有转速差

网友(点评):
那两个是惰轮,就算不一致,也没关系吧,就是起一个转弯的作用吧。实际生产厂家都会做出一致的,减少相应的配件编号,及所开的模具。

网友:
一个液压冲击问题就会让你这种调压类的pid系统彻底不稳定

网友:
在下愚钝 看不出这是啥控制
气缸控制可以的,输入是张力传感器信号,输出是模拟量信号,EP阀接外控减压阀+低阻汽缸
电机控制可以的,输入是张力传感器信号,输出是模拟量信号,走磁粉离合器或者磁粉刹车,电机走速度模式...
说到底还是算法问题,现成的有张力控制器三菱欧姆龙都有的...
自己还是算法问题

网友E:
首先气缸的冲击就能把你折磨得欲仙欲死

网友(点评):
都是吃过苦头的啊。

网友F:
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小,而调节装置幅度大频率低,不匹配。

网友:
这系统的所有控制对张力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应该不易达到很高的要求。

网友G:
同意12楼观点,绕线机转速一般在600转以上,钓鱼竿的抖动频率太快,你用钓鱼竿的抖动角度去控制伺服电机,不大现实,就算能控制,在这种高频率下也没作用,机器在高速运转时,每次张力到最高值或最低值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做张力的调节装置没什么意义,反而增加机构的不稳定性。个人认为,张力结构是根据线径事先调好,机器运转时,保证钓鱼杆在某个合适的角度摆动就行,这个摆动状态很关键,摆动的角度,幅度,频率,灵敏度.....都能看出你张力结构的好坏,还能看出你工装的好坏,(做绕线机的老师傅能看懂,本人有幸拜学一点皮毛)市面上卖的1千多的张力器都是比较好用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楼主大可放心买来用,自己做可能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电脑上觉得没问题,是理想状态下的没问题。

不然,如今的天下就不需要试飞员英雄们了。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是我们买日本日特的绕线机上的机构,现在是不稳定厂家也不管了!

网友(点评):
这么说,这是我见过听过的第四台奇葩的日本机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气缸的冲击就能把你折磨得欲仙欲死

这个是我们买日本日特的绕线机,我也感觉是气缸冲击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生产要每一个小时都要有人去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下面两个双滑轮,直径不等,有转速差

大神一眼就看出来了,实际结构两个轮直径是相同的,只是我为了让一张图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就化成直径不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气缸的冲击就能把你折磨得欲仙欲死

大神,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小,而调节装置幅度大频率低,不匹配。

大神,可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12楼观点,绕线机转速一般在600转以上,钓鱼竿的抖动频率太快,你用钓鱼竿的抖动角度去控制伺服电机, ...

这个是我们买日本日特绕线机的张力结构,现在厂里要减少losstime,所以要我们改,头疼!

网友:
气缸换成电机,横流控制

网友:
应该是气缸响应速度的问题,毕竟气缸要运动要经过很多中间环节,跟不上传感器反馈的速度,滞后时间长了就乱套了

网友:
其实非要这样做也没事,控制方面想办法,首先,这机械线速度已经基本一致了,所有电机都定一个基准速度,大家只在此基准速度上下小范围调节即可,不会振荡,摆臂只是其细微修正作用,气缸要再不加一个几十块钱的储气罐也可

网友:
测张力的那部分灵敏度太低了吧,做一个相应的机械放大,将灵敏度提高点,还有就是气缸控制张力,肯定没有电动控制的频率高,宏观上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微观上肯定会有响应延迟

网友:
A点改在B点试试看。气缸的冲击反映在传感器上的值小一些。

网友:
之前在工厂看做继电器的绕线上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结构,但是不是用气缸,我们厂之前的日本设备已经被设备科改的差不多了。

网友H:
气动张力器的气缸要选低摩擦缸,不然气缸爬行会导致张力杆抖动。之前看到有的气动张力器上用的是AIRPEL的无阻尼气缸。其实气缸的作用就是弹簧,只不过气缸可以通过设定气压来调节拉力大小,弹簧的话只能调节行程,楼主可以搞一套自动调节弹簧行程的机构   另外张力器用久了要清理一下过线结构,过线轮槽底,羊毛毡啥的,不然线打滑也会引起张力波动。

网友:
线包的阻值波动是不是因为绕出的线长度有差异造成的,从而延伸出来就是涨力不稳定造成的吗?我们公司的产品倒没有对电阻值要求的这么苛刻。常规的不就是3个力吗,拉线头的力,涨力,反涨力。你的图看不懂,你的涨力器上两个伺服,还有一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动张力器的气缸要选低摩擦缸,不然气缸爬行会导致张力杆抖动。之前看到有的气动张力器上用的是AIRPEL的无 ...

打滑的确是很影响稳定!

网友:
气缸响应滞后,严重影响了速度控制。解决办法:把张力机构和速度控制机构拆分开,分别控制。

网友:
我觉得大家看问题的方向有点偏了,既然以前正常速度可用,提高速度才出现我觉得可能有几方面的1.频率太快导致响应时间与系统控制滞后时间比超出正常范围,2.速度太快导致线与伺服滑轮出现打滑3.那个气缸反应太慢

网友:
提速时电机更换没有?提速提了多少?

补充内容 (2018-2-12 16:23):
如果是在原系统上专一提升速度,其他参数不配合所以不成!

网友:
最近也在弄类似的
来看看评论学习下

网友I:
我也没用过,但资料上说的很有道理,再想深入,就找资料来看吧。
现代实用气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用过,但资料上说的很有道理,再想深入,就找资料来看吧。
现代实用气动技术

涨见识了

网友:
滑轮自转的轴承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