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标准的明细表样子什么样的,有么有国标的?

楼主(2018-02-02):
我记得以前看焊件件图纸的时候,都这样标的

1   代号(空白)  钢板10*10     t=5/Q235A    0.23kg      备注(空白)
2   代号(空白)  角钢L50        L50*50*5/Q235B       0.2kg       L=6455

差不多这样

钢板还有“-” 还有“B”的写法

焊接件的明细表有没有GB标准

上面的数字什么的我瞎写的

网友A:
啥玩意都有国标吗,真有强制性国标的话,机械工程师的薪水早就上去了,废物点心早就滚出机械行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都有国标吗,真有强制性国标的话,机械工程师的薪水早就上去了,废物点心早就滚出机械行业了。

那你怎么说“这根方管的下料长度就是中心线长度,你说的那种长度实际根本不存在”

既然无国标,怎么标不行

网友:
焊接件属于装配体吧,所以GBT 10609.2-2009 技术制图 明细栏
当然可以增减,差不多就行吧。反正我一直在小作坊这样干

另外,Q235B,GB的写法里没有-,大家经常Q235-A,不会有歧义的
ABCD是质量等级

网友:
GB没有,可以加公司内部标准
比如我们以前公司,焊件清单和BOM做到格式统一(强烈建议)

比如:图号(料号);XXXXX; L-50*50*5*1000
表示截面50*50 厚度5 长度1000的角钢,内部原材料号XXXXX(包含材质、库位等信息)

网友B:
很久没有关注国家标准了,现在的图纸也没有人来标准审核,大家认可就行了,当年焊接件的正规画法是要拆分每个零件图的,跟装配图的画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关注国家标准了,现在的图纸也没有人来标准审核,大家认可就行了,当年焊接件的正规画法是要拆分每 ...

好多年前,给你北方重工还是三一重工做过配套的焊接件,他们的焊接bom表差不多,只有微小不同,标准化做的很好

网友:
代号-规格-数量-单重-总重-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