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输送线卡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02):
1、链传动输送线:长度1300,电机功率,0.2kw。变频器35HZ。输送物料重10kg
运行中有时出现卡阻现象,有时不卡。有时卡阻后用手都能转动滚筒,又能继续使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滚筒链条长了 憋住了?

网友:
1m3长的线,总共才那么点东西,

好好检查下传动轴系空载是否运转顺畅

应该是装配不到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