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同动衬套,叫什么,有3D吗

楼主(2018-02-02):
一般是四个同时用

楼主:
类似丝杆升降机,但这个是90度输出的

网友:
同步丝杆顶升机构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_^

网友A:
请教这个和四根光轴同步升降精度差很多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好很多,不太可能有憋死的风险.

网友B:
这个是同步转向器,冲压自动桁架机械手常用的,当升降机构做的比较长,为了保证它升降两端平稳,用它来使两端能同步升降,且保证速度相同,这样选用一个伺服电机即可。这种配件一般做线性模组的供应商提供,他们都是有数模的,我这边的数模估计没有你所需的型号,还是供应商品种齐全。

网友(点评):
有没有厂商资料给个

网友(点评):
这种机构为什么不做成中间是丝杆驱动,四周是导杆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同步转向器,冲压自动桁架机械手常用的,当升降机构做的比较长,为了保证它升降两端平稳,用它来使两 ...

感觉这个搜半天没搜到,好像国内没有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名字。

网友:
POWER base  济南元田有卖

网友:
群里好多真多!

网友:
这种结构为什么不做成中间丝杆,四周导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和四根光轴同步升降精度差很多吗?

这个机构就是为了保证一个平台的多组受力点受力均匀而易于控制,且能同步升降顺畅而不会憋劲卡死。常用于生产线上的升降工位,一般精度的国内厂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