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减速机输出双头轴,一端正转一端反转

楼主(2018-02-02):
如何实现减速机输出双头轴,一端正转一端反转。

网友:
双伞齿轮,,,,,,

网友:
加一个惰轮。。。正反转不是增加一个惰轮就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上两位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笑毛,看笑话的节奏。

网友:
输出端大锥齿轮,输入端小锥齿轮,最好多个小锥齿轮,参考行星减速机,一般都3个以上齿轮副.

网友(点评):
或者涡轮蜗杆也可以,减速比相对比锥齿轮的大.

网友:
我记得螺旋升降机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叫做换向器

网友:
楼主应该把楼上的方法总结下,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就能知道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你说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在上面的基础上做不同的变通。

比如输入输出90度,输入输出平行轴同向转动和反向转动,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两端都是伞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