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匹配

楼主(2018-02-02):
       做了一个回转平台,想外齿回转支承直接连伺服电机,但是这样负载和伺服电机惯量不太匹配,伺服电机惯量小点了,各位大神选用伺服时一般按多少匹配?有点样本上介绍是3倍,有的资料说750W下可以10-20倍匹配,还有的说伺服带软启动,设置加速时间长一点可以匹配的倍数大一点...有点懵,因为没敢匹配倍数太大过,请教有经验的社友讨论下。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惯量匹配的目的是什么?
1,惯量匹配主要看你用在哪?数控机床和一般的设备那完全是两个概念,简单说就是个动态响应,所以你首先要说清你这设备的情况。
2,3倍以内一般高精数控机床用,10倍普通设备可以用。

网友(点评):
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鸡蛋碰石头吗

网友(点评):
连惯量是啥都不知道的人默默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惯量匹配的目的是什么?
1,惯量匹配主要看你用在哪?数控机床和一般的设备那完全是两个概 ...

焊接用的,转速不高,最高20r/min

网友(点评):
看你盘子直径也不大,7-10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用的,转速不高,最高20r/min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当然还要考虑你以后焊件的惯量,这个在一些重型设备上很重要

网友B:
1、西门子电机手册上写了,转动惯量一般小于12倍,太高容易引起电机抱闸抱不死。
2、你的回转平台运行精度多高?外齿回转支承直接连接伺服电机,在图片中没有看到齿轮消隙结构?

网友:
负载的转动惯量要折算到电机轴上,才能与电机的转动惯量相比较

网友:
不同品牌的电机是有差异的,选型时可以参考品牌推荐的惯量匹配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西门子电机手册上写了,转动惯量一般小于12倍,太高容易引起电机抱闸抱不死。
2、你的回转平台运行精度 ...

有消隙的,不过不是自动消隙,需要人工调整。就是那几个小螺钉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