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铜管这种挤压出的结构怎么用SW画出

楼主(2018-02-02):
图中凸出的地方,应该是挤压出来的,实际沟槽形状肯定不是圆弧;这样的结构怎么用SW画出来,请求大侠指教;描述不清的话,我再追加。

网友A:
画出半边草图,然后按2楼说的,用旋转命令

网友B:
现场这个是模具墩径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半边草图,然后按2楼说的,用旋转命令

草图的话,那个内壁凹进去的尺寸怎么确定呢,还是画一下大概形状,表示就可以了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这个是模具墩径做出来的。

学习了 大侠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能查到尺寸,每个管径墩径的尺寸都是定的。

网友(2018-07-10):
这个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