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smid的数控编程手册中的问题

楼主(2018-02-02):
现在正在看Peter Smid写的那本《数控编程手册》,第17章讲的是位置补偿,有以下几个疑问:
1、书中说位置补偿要在G91(增量模式)下使用,但后面举的例子中使用增量模式和绝对值模式,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如图片中的N9和N12,一个用的是G90,一个用的是G91,但最后的结果都是X-241)。
2、书中举例说X轴目标值是正值或零时,要设置偏移量就用G45,比如G91 G00 G45 X0 H31或G91 G00 G45 X1.5 H31都是正确的,但在X轴目标值是负值时,用G45就会导致超程,只能用G46,为什么?
看了英文的第二版和中文的第二版以及英文的第三版,这一章没有任何改动,看来不象是有问题的样子?是我理解错了?
哪位能帮着解惑?

网友:
现在基本上没有用这种方法编程的了,如果有,应该也是很久以前的机床了。
楼主看看是不是工件原点设定在机床原点上了?

楼主:
确实是比较老的方法,而且现在也基本不用,里面有补偿量H**,且不为0,所以并不是工件原点设在机床原点上。就是感觉他没说清楚这个问题,而且举的例子似乎有矛盾。单纯地想搞明白而已。我自己也不从事这方面工作,纯粹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