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小孔加工

楼主(2018-02-02):
材料31CrMoV9  零件外圆14 需要打2.5±0.05mm 深44±0.4mm的孔 无锡周边做深孔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

2.5±0.05mm 深44±0.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了

暂时只想到用枪钻加工

网友:
楼主这个件得用专业的枪钻机床来做,专业的枪钻床可不便宜啊,所以这个件的加工费也不能便宜了

网友:
2.5±0.05mm 深44±0.4mm的孔不是很难吧,这样的钻头并不难找。

网友:
反正上不了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成本大列

网友B:
用高速钻攻中心加工,先定位,再用2.48的钨钢钻头走G83,应该不难,我们长期加工2.0的孔,16.0深度,材料20CRMO,你这材料没试过。

网友C:
这个尺寸的孔,精度建议自由公差,否则很难加工出来。穿孔机加工成本低,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钻攻中心加工,先定位,再用2.48的钨钢钻头走G83,应该不难,我们长期加工2.0的孔,16.0深度,材料20 ...

材料性能差不多吧 这个要打45深  想用枪钻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的孔,精度建议自由公差,否则很难加工出来。穿孔机加工成本低,又方便。

用枪钻可以吗

网友:
2.0的孔,60.0mm加工过,你说说有多少批量以及能接受的单价。看有人愿不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枪钻不知道有没有

有枪钻

网友:
用枪钻要分两道工序,先加工打孔端的中心孔,再枪钻加工,至于你的孔径公差和深度公差问题不大,直线度要求多少?

网友:
可以考虑枪钻,如果精度不能保证的话,建议使用整硬钻头,带内冷的,也就20倍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