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用不锈钢材料

楼主(2018-02-02):
适合作为焊接结构件的不锈钢材料,要求焊接性能好,强度高,耐水腐蚀,不需要做热处理,易获得,现在用的304强度不够,容易变形。

网友A:
楼主干什么用的?不锈钢承重材料,太奢侈了吧?选择马氏体不锈钢,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强度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什么用的?不锈钢承重材料,太奢侈了吧?

不是承重,是清洗设备里面的运动结构件。

网友B:
看你的要求那就500系列600系列的选了,SUS630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要求那就500系列600系列的选了,SUS630适合你

貌似挺符合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比304贵多少?

网友:
结构变形和材料的弹性模量相关,所有钢材的弹性模量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应该从增加结构刚性上考虑,换材料的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弹性模量差不多都是2.1E+10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那可以随便选择。另外结构件可不可以通过加强的方式来增加强度。我们这个行业一般只能选304,316L。强度不够加强凑。

网友C:
这种工况下建议选用408不锈钢排号,但其实主要问题不在于材质,如果一个零部件要保证承载,只能在结构上想办法,之前我做CAE结构分析时,发展影响变形的都是形状,那个地方弱,就增加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况下建议选用408不锈钢排号,但其实主要问题不在于材质,如果一个零部件要保证承载,只能在结构上想 ...

材质真的影响不大吗?我现在用的304感觉很软,受扭力的时候很容易变形。这个应该跟材料的屈服强度有关吧。